【穿越机】首飞!Thunder竖臂穿越机!超高效率!

楼主(2019-03-06):
【穿越机】首飞!Thunder竖臂穿越机!超高效率!  地库飞飞电流很少超过10a,不下雨了到外面飞飞看

视频:

楼主:
第一次飞地库,技术一般,轻喷

网友:
续航会很久?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嗯,像视频里这样飞可以飞个10几分钟,有机会到室外试试

网友A:
楼主这个机架怎么调的,电机座方向怎么安装,我也是这个机架,调不好pid,飞起来别扭,你的pid和配置能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架怎么调的,电机座方向怎么安装,我也是这个机架,调不好pid,飞起来别扭,你的pid和配置能看看 ...

配置到b站下面有
Farme: AERIAL MASTER THUNDERMotor:iFlight T2306 2650KVEsc:Hobbywing X-rotor 30aProp:Hqprop 5146Vtx:iFlight Force 1w @100mwFc:Omnibus F4 v3
pid用bf3.5默认的
你可能电机座反了,设置电机反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到b站下面有
Farme: AERIAL MASTER THUNDERMotor:iFlight T2306 2650KVEsc:Hobbywing X-rotor 30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这么说来,常规机架电机反装效果会更好?

网友C:
lz你osd右上角显示的电流通过电流计么?osd可以设置所有文字都不显示,也能都显示是吗?谢谢

网友:
刚搜你这个电机,劲儿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常规机架电机反装效果会更好?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osd右上角显示的电流通过电流计么?osd可以设置所有文字都不显示,也能都显示是吗?谢谢

是的,平常就显示一些重要的,太多当视线,也没有必要
电流要有电流计才能显示,我的分电板带电流计,显示的是总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平常就显示一些重要的,太多当视线,也没有必要
电流要有电流计才能显示,我的分电板带电流计,显 ...

好的,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平常就显示一些重要的,太多当视线,也没有必要
电流要有电流计才能显示,我的分电板带电流计,显 ...

lz总电流10a,就是分在每个电调上的是10-2=2.5a?如果我用2208 kv1100的电机,2s电池,配6a电调可以吗,5寸桨,400g重量,不飞这么猛,仅仅室外普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总电流10a,就是分在每个电调上的是10-2=2.5a?如果我用2208 kv1100的电机,2s电池,配6a电调可以吗,5 ...

固定翼?6a有点小了,20a稳妥一点,或者遥控器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6a有点小了,20a稳妥一点,或者遥控器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4轴的,不到4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