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Z84,自从贴了一层胶带,好像没之前快

楼主(2019-03-06):
整个表面都贴了一层透明封箱胶带,但也不至于离谱。我就感觉好像变慢,结果机友都说不快。配置2216 2400kv朗宇配6040桨。有没有机友遇到一样问题的?

网友A:
楼主,我的彩虹飞翼自从贴了贴纸以后就开始往左偏,打微调也没有用,再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彩虹飞翼自从贴了贴纸以后就开始往左偏,打微调也没有用,再怎么调??

贴纸重量或者阻力左右贴对称!

网友B:
还别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先是给一个涵道机全机贴了改色贴纸,速度明显慢了,还以为是因为贴纸增重了。

前两天装了个小胖子,给机翼前缘贴纤维胶带防磨,贴完左侧后有事走开了,后来就把右侧的给忘了。然后飞机就总往左偏。

想不到胶带的空气阻力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别说,我也有这种感觉。

先是给一个涵道机全机贴了改色贴纸,速度明显慢了,还以为是因为贴纸增重了。 ...

这胶带肉眼看是表面很光滑的,其实及其的粗糙所以阻力就大了!

网友:
你机头用哑铃配种了所以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胶带肉眼看是表面很光滑的,其实及其的粗糙所以阻力就大了!

谢谢指教,有些胶带表面的确感觉很涩手,估计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反而不如泡沫本身顺滑。

刚刚网上搜索了一下,空气动力学里还有个压差阻力,说表面太光滑也未必好。

简单的翅膀加引擎就能上天。但是想飞好了还真是不少的学问

网友:
是诱导阻力和粘滞阻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