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螺旋桨固定翼两发动机的距离如何确定?

楼主(2019-03-06):
双发螺旋桨固定翼两发动机的距离如何确定?

网友:
是按照螺旋桨尺寸定,尽量靠中间。

网友:
确定桨的尺寸后约靠近机身越好

网友:
根据设计要求区别

网友A:
不干涉的情况下尽可能靠近中间,涡喷客机和运输机间距远远宽于干涉,这个原因我也好奇

网友:
首先要按你自己的要求确定桨的尺寸,在经济飞行时间和速度上作选择。然后确定电池电压、电机尺寸和KV值,在保证桨叶不会对机身产生干涉并留有一定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尽量靠近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干涉的情况下尽可能靠近中间,涡喷客机和运输机间距远远宽于干涉,这个原因我也好奇

客机机翼飞行的时候会上翘 发动机可以有个向下压的力 但又不能太靠近翼尖 折中方案

网友:
尽量靠近中间是为了减小两边力矩差对机身的平衡的影响,双发的动力不可能完全一致。传统飞机单发失效还要能飞,分太开单发就没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