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4 X8固件的问题求教!!!!在线等

楼主(2019-03-07):
目前有的X8固件是"X"型的,但是我的飞机是"十"字型的8轴

,不知道有没有十字型的8轴固件?
求教!

网友A:
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样的吗

前行的时候不一样,一个是"X"前行,一个是"十"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行的时候不一样,一个是"X"前行,一个是"十"前行

我的意思你机架差异很大吗。改变云台方向,然后就X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ame_type=0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