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精准安装3D像真模型飞机的舵机

楼主(2019-03-07):
前言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模型的价格更加的亲民,有越来越多的模友加入到了航模这项运动中来,模型飞行已不再那么神秘。然而很多刚接触航空模型的模友在入门的第一关(模型的安装)就遇到了很多的困扰。如何安装一架飞机模型,如何安装舵机,如何安装电子设备等等问题每一个都要面对。本文意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决困扰模友的众多困难之一    精准安装3D像真模型飞机的舵机
       关于舵机的安装各大论坛,各模友群存在多种观点或者说是准则,比如:舵机臂与舵机(长边或短边)成90度;拉杆与舵机臂成7字形;舵角上安装拉杆的安装孔位于铰链缝隙处;等等,有的注重舵机的受力,有的注重发挥舵机的速度,有的注重飞行性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认同,有人质疑。它不但困扰着刚入模的模友,也同样困扰着相当数量的老模友。那么到底如何安装舵机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舵机安装的面纱,将它掰开了,揉碎了,彻底的征服它!
为避免误会,以下直至全文结束的所有描述只针对3D像真模型飞机。其他机型只能作为参考,另外本文所述只适用于硬拉杆连接方式,软钢索、鱼线连接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楼主:
第一章 目的
            把舵机安装到航模上很简单,但安装好舵机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说说用本文方法安装舵机要追求的目的。重要程度以先后区分。
      1:摇杆中位对应各舵面零位。遥控器左右(或上下)最大偏转角度时杆量尽量相同。左右(或上下)的打杆量相同时,舵面偏转角度尽量相同,且角速度尽量相同。
      2:尽量减小各种间隙对舵面偏转角度的影响。
      3:发挥舵机的性能,同等受力情况下,尽量减小舵机的负荷。
     4:尽量美观。
       这里我们说一说第一点,纯属闲聊。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希望你尽快明白。

看下图(网络图片请忽略数据)
图一

       其实第一点基本就是围绕这个选项在做,当你打开遥控,看到已经调试好的航模的这个选项,如果干净,整洁,顺眼。那么这机安装,调试应当是很不错的,至少不会太差。(可千万别跟我说这个选项你从来没动过)

楼主:
第二章 常见的安装形式图片来源于网络,只为表示舵机与翼面的想对位置,不能作为装机参考)
     1:副翼(常见的基本就是这种连接方式,只是不同机型,舵角与舵机的相对位置有些区别)
图二

2:方向
图三

前文已经提到,软钢索形式本文不讨论。
发现了吗?方向与副翼的安装形式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后文我们只说副翼舵机的安装

3:升降

图四

图五

      这个注意到了吗?舵机安装位置从高到底排列的,升降舵机的安装位置基本也就是这样三种,后文我们会对这三种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
      好了,该铺垫的已经铺垫了,该提到的也提到了,啰嗦了那么长,有些模友已经忍不住要开喷了,且慢!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楼主:
第三章 认识平面四连杆机构。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升降舵机的安装开始,为什么说它简单呢?细心的模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因为升降舵机工作时,它的所有动作是在一个平面内完成的。而副翼舵机的动作是在一个立体空间完成的。我们当然要从简单的开始。
      看下图,这是升降舵机第一种安装形式(见上面升降舵机安装形式)在零位时的工作示意图。
图六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见下图。
图七

        嗯,不折不扣的平面四连杆机构。当然平面四连杆机构有很多种,比如:曲柄摇杆机构,双曲柄机构等等。由于舵机的摇杆属性,在这里我们把这样的机构就认为是双摇杆机构,这样有利于下文的描述。
       A点是舵机摇臂与拉杆连接的螺丝孔中心
       B点是舵机的回转中心。
       C点是升降舵铰链回转中心。
       D点是升降舵角与拉杆连接的螺丝孔中心。
      BA是舵机的回转中心到舵机摇臂与拉杆连接的螺丝孔中心的长度,以后我们叫它舵机 臂。
      AD是拉杆的长度。
      BC是机体。
      CD是升降舵铰链回转中心到升降舵角与拉杆连接的螺丝孔中心的长度,以后叫它舵角臂。(要注意以下我们再说舵角臂的长度,可不是舵角上安装孔到舵面的距离,切记)
      AB垂直于BC,DC垂直于BC.

     舵机臂绕B点左右摇摆,通过拉杆AD,带动舵角臂CD绕C点做左右摇摆。非常容易理解的动作过程。
假设BC=110mm    BA=30mm    CD=25mm      为描述方便以下长度单位默认是毫米。
下面我们让舵机臂向左右各转动50度,看看会发生什么。
图八

好嘛,舵机臂向右转动50度,舵角臂向右转动了66度,角度放大了。
          舵机臂向左转动50度,舵角臂向左转动了70度,角度放大得更多。
          角度放大也就算了,偏转角度还不一样了。也就是说角速度变了。
          my God  这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呀!
          模友们是否也是类似的装法,类似的结果呢?
          那么有没有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装法呢?有!肯定有!那就是平面四连杆机构的特例---------平行四连杆机构
见下图:
图九

舵机臂长度=舵角臂长度
拉杆长度=舵机回转中心到升降铰链回转中心的长度。
也就是说对边相等!仅此而已,与各边角度无关。
现在假设:舵机臂BA的长度是30,那么舵角臂的长度CD也应当是30
          机体座BC的长度是110,那么拉杆AD的长度也应当是110
          舵机臂在零位时,舵机臂BA垂直于基座BC
          我们让它动起来,舵机臂BA绕B点左右各转动60度,看看会怎样呢?
见下图:
图十

     太完美了,舵角臂CD完全复制了舵机臂BA的运动轨迹,转角相同,角速度相同。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安装升降舵机的第一个法则,我们这里叫它《平行四边形大法》
并且根据《平行四边形大法》又引申出一些必要的装机条件。
     1:舵机臂的长度要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
     2:拉杆长度要与机体座的长度相等。
         那么满足以上两条是不是就可以安装出我们要求的精度了呢?NO,还有一些需要注意或者说调整的地方。
见下图:机尾俯视示意图
图十一

        由于模型机体形状的原因,升降舵机安装到位后,其舵机臂的回转平面CD与机身中心轴线存在一定的角度(机身中心轴线是一个假想线,它不易观察与测量,为了方便,我们借用一下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这个概念,图中的FG,不计升降舵安定面的安装误差,机身中心轴线必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FG,所以也可以说成舵机臂的回转平面CD没有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这就造成舵机实际工作时,四连杆机构不是在一个平面内,无法达到我们要求的精度。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调整一下舵机安装,在舵机的近尾端,舵机安装平台处(E点)加装垫片,直到舵机旋转平面CD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
     没办法,这个只能这样做,原本这应当是模型厂家的活。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模型厂家把这活替我们干了,所以只能我们自己来。盼着吧,也许哪一天就有个模型厂家把这活干了,那是广大模友的福音,但愿,但愿。
        那么我们在上面2条装机条件的基础上,又要增加一点了。
    3:升降舵机臂的回转平面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还没完,我们再来看图十一
       在俯视情况下,要想我们的四连杆机构在一个平面(或者说是一个等效平面)内工作,拉杆AB一定要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但是由于舵机高度已定,舵角距机体中心轴线的距离已定,我们要做到拉杆AB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就只剩下以下几种方法可以调整。
      ⑴在舵机安装座位置放垫片。
      ⑵调整拉杆球头在舵机臂左右安装。(俯视)
      ⑶调整拉杆球头在舵角臂左右安装。(如果是双舵角片,这条行不通)
      ⑷在拉杆球头与舵机臂之间加垫片。
      ⑸在拉杆球头与舵角臂之间加垫片。(如果是双舵角片,这条行不通)
        废了那么大的劲,我们只是为了保证(或尽量接近)拉杆AB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好了,我们再加一条。
4:拉杆AB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终于告一段落了,运用以上四点,你一定可以装出可心的效果。
       细心的模友可能注意到了,用以上四点装升降舵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原因就是第1点与第2点不好掌握,第一点还好说,舵机臂的长度要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我们可以测量,即便不能做到相等也可以尽量靠近标准。但是第二点就基本没法测量了,那么怎么办呢?这就出现了一些变通的方法。
见图六
       对于舵机臂回转中心在升降舵面水平中心延长线上的情况,且机体上舵机孔位大小合适,舵机长边平行于升降舵面水平中心延长线,并且舵角臂连接孔的投影落在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上。第2点可以说成:零位时,舵机臂垂直于舵机长边,舵角臂与舵机臂平行。这样是不是就好操作一些了呢。
       这里出现了“舵机臂垂直于舵机长边”,是不是很熟悉?但请记住这是有前提条件的,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要用“舵机臂垂直于舵机长边”。
      另外,没有一句话提到“舵机臂与拉杆成7字形”,因为这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在升降舵机的安装中这句话不适用,什么时候用呢?后文中副翼舵机的安装会提到。
看一下下图:
图十二

      舵机装歪是否有过呢?舵角臂连接孔投影不在铰链中心上是否经常遇到呢?
      好了我们来小结一下升降舵机的安装:
1:舵机臂的长度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
2:拉杆长度与机体座的长度相等。(或者说舵机臂与舵角臂平行,这样好操作)
3:升降舵机臂的回转平面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4:拉杆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舵机臂长度选择是不是有依据了?不会再为选择什么长度的舵机臂发愁了吧?
       因为我们用的舵机可以偏转60度,那么只要舵机臂的长度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升降舵面的偏转角度就可以达到60度,对于升降舵面来说应当够用了吧?另外如果你的舵角臂有几个孔,记住选择最外面的那个用,这样对于消除各种间隙对偏转角度的影响很有帮助。
       说一说图五吧,倒回上面去看看,记得看完要回来哦。
       对于图五这样的安装方式,真的提不起兴趣来分析它。建议即将采用这种安装方式,或者已经采用这种安装方式的模友,睡醒后或者酒醒后去摸摸升降安定面前面的蒙皮,一定会有惊喜的!老模友也有这样装的,哎!无语了,你别脸红。说的就是你。

楼主:
第四章 副翼(方向)舵机的安装。
       说实话,写到这里不但您看烦了,我也早就写烦了。所以下面我们尽快结束,在能说明白的情况下,我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尽量少推导。
       对于副翼(方向)舵机的安装我们直接写结论
       1:舵机臂的长度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首先保证第4条、第5条的前提下,尽量靠近)
       2:零位时舵机臂平行于副翼铰链中心轴线。(机腹向上,俯视)
       3:舵角臂连接孔的投影落在副翼舵面铰链中心轴上
       4:最大舵量时(我们以60度为准),拉杆垂直于副翼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5:最大舵量时(我们以60度为准),拉杆平行于通过副翼铰链中心轴线的副翼平剖面。(简单说就是在水平方向,把副翼从中间劈开)
      前三点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有升降舵机的安装基础,这三点很好理解。关键是第4点,第5点,也是最重要的二点。
    见下图:
图十三

       看图,机腹向上俯视图中,粉色的线就是副翼铰链中心轴线。零位时,拉杆AB与舵机臂成7字形,这个7字形的角度大小,取决于满足第4条。当舵机向右旋转60度时,拉杆A1B1应当垂直于副翼铰链中心轴线(即图中粉色线段)。
      机腹向上平视图中,青色的线段就是通过副翼铰链中心轴线的副翼平剖面,零位时,拉杆AB与舵角臂成7字形,这个7字形的角度大小,取决于满足第5条。当舵机向右旋转60度时,拉杆A1B1平行于通过副翼铰链中心轴线的副翼平剖面(即图中青色的线段)。
      好了解释的差不多了,至于为什么满足第4点、第5点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装机精度,我实在是懒得在这里推导了,太麻烦了。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自己尝试推导一下。
副翼(方向)舵机的安装同样存在几个注意的地方。
        ⑴满足第4点、第5点很不容易做到,因为舵机高度以及舵角位置已经固定了,可调整的余地很小,我们通过加减垫片、改变球头安装位置也不一定能达到要求,这时至少要尽力做到靠近标准。比如象图二那样,拉杆球头装在舵机臂上面的情况,至少我们可以避免。
        ⑵对于舵角臂连接孔的投影不能落在副翼舵面铰链中心轴上的情况,看零位时舵角臂向哪个方向偏,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舵机臂也向那个方向偏点,这样有利于提高安装精度。(推导省略)
        ⑶舵机的安装方向应使得舵机臂远离舵角臂。这样有利于减小舵机受力。(推导省略)
        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长舵角臂,这样有利于消除各种间隙对安装精度的影响。
想想也就这么多了,想不起来的也就算了吧。

楼主:
第五章总结
       为了便于没有耐心的模友直接看结论,把必要的重点重复一下。
升降舵机的安装:
      1:舵机臂的长度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
      2:舵机臂与舵角臂平行。
      3:升降舵机臂的回转平面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4:拉杆垂直于升降舵面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副翼(方向)舵机的安装
     1:舵机臂的长度与舵角臂的长度相等。(首先保证第4条、第5条的前提下,尽量靠近)
     2:零位时舵机臂平行于副翼铰链中心轴线。(机腹向上,俯视)
     3:舵角臂连接孔的投影落在副翼舵面铰链中心轴上
     4:最大舵量时,拉杆垂直于副翼铰链中心轴线。(俯视)
     5:最大舵量时,拉杆平行于通过副翼铰链中心轴线的副翼平剖面。

       我滴个天呀,终于写完了,可把我累坏了。虽说后半段写的有点急,但是我想该表达的基本都表达了,剩下的就是模友们自己揣摩,自由发挥吧。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慎拍砖!

网友:
看的一脸懵逼  装舵机也这么讲究

网友:
舵机安装这么多学问啊!原来就是瞎装了!

网友:
真是好帖!楼主好人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为楼主点赞

网友:
为楼主的精神点赞以前我也用UG模拟分析过舵机和舵臂运动,结论就是:浪费时间且效果甚微。当然不是说楼主浪费时间,我指的是模友在这方面几乎无能为力,需要厂家在设计上做出改变。但是经验来看,要设计出这样完美的结构所带来的代价是不值得的,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采用的舵机型号等等都不尽相同。所以还是遥控慢慢调吧,当然首先得懂其中的原理才能调好,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帖,收藏了,现在这么详细的科普贴不多了,应该评为精华

网友A:
先说楼主很有耐心,
飞机买回来,就按照厂家设计好的位置装,上下差不多平就好了,工厂比我们专业,
这些理论还是留给造飞机的看吧,我们只管飞

网友:
高大上的论文贴就害怕没耐心的人看到这就不想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楼主很有耐心,
飞机买回来,就按照厂家设计好的位置装,上下差不多平就好了,工厂比我们专业,
这些 ...

错了。厂家还要考虑工人安装成本,设计成本(有些地方的确该为性能妥协,但是这样设计很贵,所以就。。。)或者设计师本来就不专业。所以,安装说明书无脑装是欠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章 认识平面四连杆机构。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升降舵机的安装开始,为什么说它简单呢?细心的模友 ...

收藏!慢慢学习。

网友:
有个问题,一般飞机所配的舵角臂都不长,若舵机臂用与其一样长的,那可能舵机设置成150%了,舵面大小还是不够用,这里主要是指3D飞行,需要用到45度或以上的舵面角度。所以很多人是用加长的舵机臂,这样结果就是舵机臂长于舵角臂。

当然除非有能力的自己加长舵角臂来实现平行四边行。

网友:
写得太好了,很详细。一直想找这方面的帖子。可以的话再来一篇电池,电调,接收器的安装位置
收藏起来慢慢领悟

网友:
精准安装舵机  很好的帖子!

网友:
高级,这样的好帖不多了

网友:
好贴,收藏起来慢慢看,慢慢学

网友(2020-02-17):
哥们儿几何真好

网友:
强烈谴责你这种专业技术贴,辛苦

网友B:
看到 在升降舵的 “舵机臂与舵角臂”要相等(ab=cd),我就无心再看下去了,无论后面的对或错!

楼主完全是纸上谈兵,从不结合实际。
1.绝大多数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最大转45度角, 所以必顼 ab>cd才有放大作用,3d机的升降绝大多数要求大于45度。
2. 如果ab不大于cd , 舵机将受力非常大(对比 ab=cd),不信 你可以改装成 ab=cd这种装法,再对比传统的,极有可能你的这种装法在飞行中(做动作)你的舵机很有可能被拖出来!

楼主空想是好的,但完全不符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 在升降舵的 “舵机臂与舵角臂”要相等(ab=cd),我就无心再看下去了,无论后面的对或错!

楼主完 ...
话说得很霸气,但是你的相关知识如果也这么霸气就好了。

“1.绝大多数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最大转45度角, 所以必顼 ab>cd才有放大作用,3d机的升降绝大多数要求大于45度。”
兄弟。你可能忘了有120度舵机。
“2. 如果ab不大于cd , 舵机将受力非常大(对比 ab=cd),不信 你可以改装成 ab=cd这种装法,再对比传统的,极有可能你的这种装法在飞行中(做动作)你的舵机很有可能被拖出来!”
兄弟。通过这条可以看出,你没学过力学。你这是想当然。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

网友(2020-03-20):
好贴,收藏起来慢慢看

网友(2020-07-02):
顶 顶 顶,飞了这么久从来没有研究过舵机安装位置,看完才知道,原来这么讲究,怪不得自己设置的时候容易出问题,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