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sbus模式没有接收机信号。望大佬指点

楼主(2019-03-07):
接收机连接图

调参界面及设置

网友:
重下个固件试试

网友A:
接收机上的模式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的模式调了吗?

调了

网友:
终于审核通过了,可以回帖了

网友:
可以用,我是接uart1的

网友:
检查线焊接是否正确

网友:
你这款飞控应该开UART1的RX,打开试试吧。

网友:
端口没有开对,你确认接收机机是接串口6吗?

网友:
f4飞控板短接了吗

网友:
得看你f4是哪个品牌的,我的是om那款,之前也跟你一样线路都对但就是连不上,最后发给卖家看,卖家说固件不对,重新下个对应飞控的固件就好了。

网友:
飞控上SBUS短接好的话,就设置BF里的几个端口,都试一下,有的用1有的用6!还有检查下SBUS的信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