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的贝尔47像真机

楼主(2019-03-07):
打印件终于拿到手了,粘了两天胶水,今天装起来了。试飞前先拍几张照片,否则.....

现在做好两款了

楼主:
尾巴是用1mm碳棒粘起来的,还挺坚固。

网友A:
不错啊,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加个象真外壳果然好看很多,我的伟力K110的外壳就简陋了,简单来说就是一张塑料纸

网友:
那个透明壳很好啊!透明度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期待试飞视频

我一个人拍不了啊!试飞体验:很好飞!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阻挡,加上重量也很轻,油门调得很低也能悬停。

网友:
漂亮的像真机壳建议把尾电机线用空心管套起来,装在尾管支架上面,模仿传动轴~

网友B:
哥们,搞个阿帕奇的壳,可以量产,那个窄机身前面宽其他地方瘦,各种涂装都好看

网友:
机壳很好啊,打印件,是3d打印的么

网友C:
高手,做得漂亮!,必须点赞,能不能做一些k124四旋翼机身的像真机壳,比如黑鹰、阿帕奇、山猫、虎、BO105 等等,可以商品化,价格控制在百元左右,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能否加个好友,有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
太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搞个阿帕奇的壳,可以量产,那个窄机身前面宽其他地方瘦,各种涂装都好看

以后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做得漂亮!,必须点赞,能不能做一些k124四旋翼机身的像真机壳,比如黑鹰、 ...

K124的桨好像是120的,有些短,比例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暂时还是用K130,而且K130动力充足。已经加你了。

楼主:
这是完成之后的效果,增加了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成之后的效果,增加了油箱。

K130能上三桨头吗?我觉得lama的造型比bell47好看

网友(2019-04-24):
楼主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