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idFire接收机RF肥鲨双接收开箱

楼主(2019-03-07):
收到,开箱

楼主:
HD3使用的电源模块

楼主:
颜值提升

网友A:
加那个hd3电源模块就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
口袋空空,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HDO好,不用加电源模块就能直接使用。

网友:
天线也挺好的,平板天线也换那个双层的应该更好。

网友:
别忘了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这个接收效果好,但颜值还得是TRU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那个hd3电源模块就可以直接用吗?

是的,电源模块加到hd3的头追模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