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直升机2018FPV混剪

楼主(2019-03-07):
          好久没发贴了,近期有点闲把去年的第一人称飞行剪辑了一下。
          直升机FPV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载机,它畅爽淋漓的动作响应,高速俯冲的视觉冲击等等,随时都能震撼你每一颗细胞,
随时都能让你的肾上腺素急速飙升,体验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
          不过,飞直升机FPV并不是简单的事,首先 你需要第三人称的飞行技术过硬,然后是装机技术过关,要不然摄像头的
震动会震到你怀疑人生,然后就是不断的练习,慢慢习惯屏幕,渐渐养成超强空间感,最后才能爽飞。这个我练了5年
          配置嘛,普通电装就可以,不需要太强的设备,陀螺仪还是K8,什么?飞控!!不存在的
          以下几张是旧图了,凑合看吧

         下面的视频,看到最后哦,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声明一下:后面那一段因为一直找不到模友配合录像,所以找了一只白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一直注意跟它保持安全距离,
另外我经常在那块地飞,它们早已习惯我的存在,各位爱鸟人士请高抬贵手哈,下不为例啦。
         还有就是后面那一段的字幕 为了效果我是乱打上去的,跟语音内容没有相关,精通英语的模友也多包涵包涵吧

网友A:
请问楼主,如果飞远了出现屏幕闪或者信号干扰看不到图像,此时无法判断飞机姿态,,这种情况下怎么做?会不会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果飞远了出现屏幕闪或者信号干扰看不到图像,此时无法判断飞机姿态,,这种情况下怎么做?会不 ...

肯定会,所以 一般我不飞远的,还未出现过你说的情况。飞机震动调好了,图传很少出问题,远距离信号只会逐渐衰弱,不会一下全雪花的。

网友:
这个厉害,直升机这种玩法可以独自成派了

网友:
很不错了,机子调好之后会很稳,而且跟手度也不错,如果可以加上仪表osd就好了

网友B:
真棒,飞控有的什么,带gps的吗?

网友:
你这技术有点硬啊

网友:
不错不错

这片飞场简直爽呆了

网友:
太强了,基本功真硬啊!这要是戴fpv眼镜飞估计感觉更好

网友C:
楼主的技术666感觉直升机fpv要比穿越机和固定翼fpv好玩,也更要技术~我以前在450上硬挂行车记录仪,结果抖动厉害,画面感人……楼主的k8振动值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太强了,这种靠屏幕保持平衡太不容易了。

网友:
震动真小,我看视屏里面静止到启动都没什么震动,太牛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棒,不管是调机还是操控,后面那段自编自导自演的情节也跟有创意

网友D:
合金麻影,我看到我的头盔了。

网友E:
倒飞的时候你是看的屏幕还是第三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技术666感觉直升机fpv要比穿越机和固定翼fpv好玩,也更要技术~我以前在450上硬挂行车记录仪,结果抖 ...

最低600左右,飞一段时间又会高一点有时上到1500,有视频里有几段还是能看出震动的。关键是相机安装的方式要正确,经验是硬挂效果相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飞的时候你是看的屏幕还是第三视角?

必须看屏幕的,要不然录像效果会很差,苦练一段时间,没有想的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金麻影,我看到我的头盔了。

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棒,飞控有的什么,带gps的吗?

可以装飞控练习,但是我不需要,简单直接

网友:
鄙视你有空飞行没空发贴,害得我们也喜欢直机FPV的人盼了三年才再看你的新飞行视频,一度还以为你退出FPV了!很高兴看到你新帖子,我也发一篇来支持你吧,请多指教,飞行视频的背景音乐是借用你的,请见谅

网友F:
鄙视你有空飞行没空发贴,害得我们也喜欢直机FPV的人盼了三年才再看你的新飞行视频,一度还以为你退出FPV了!很高兴看到你新帖子,我也发一篇来支持你吧,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鄙视你有空飞行没空发贴,害得我们也喜欢直机FPV的人盼了三年才再看你的新飞行视频,一度还以为你退出F ...

现在练得怎么样了,我想装像真壳,拍追逐大戏,以后找你了

网友:
有直升机飞控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练得怎么样了,我想装像真壳,拍追逐大戏,以后找你了

嘿嘿,遗憾技术没有提升,因为飞完这次后飞机就静态停飞两年多到现在,不过最近比较有空无聊了就想再拿偶尔飞飞!像真壳FPV好!你需要帮忙就找我,有伴一起飞会更好!

网友G:
厉害了!!!!我都很久没有飞了 手感不知道会不会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我都很久没有飞了 手感不知道会不会退了?

不会的,这个不像花式3D,飞熟了即使停飞很长那个时间,也能很快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嘿,遗憾技术没有提升,因为飞完这次后飞机就静态停飞两年多到现在,不过最近比较有空无聊了就想再拿偶 ...

一定的!

网友:
卧槽!!我槽!太牛逼了!!

网友H:
最后剪辑的部分让人看着很舒服,很刺激。

网友I:
多之前也玩过,震动很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之前也玩过,震动很难解决

是的,排震很重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剪辑的部分让人看着很舒服,很刺激。

牛刀小试,以后会有更精彩的,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600左右,飞一段时间又会高一点有时上到1500,有视频里有几段还是能看出震动的。关键是相机安装的方 ...

感谢指点,准备把mini cp改fpv~

网友:
只能用666来形容

网友:
新玩法 赞一个  准备把KDS5.5改一下试一试

网友:
非常好,现在直机玩FPV的很多,但设置太过于繁琐了,且安全性也是更加无保障!

网友(2019-05-28):
摄像头硬连  这震动厉害了

网友(2020-03-30):
楼主的视频怎么看不到了,我一直玩像真直升机,正想学习直升机FPV的技术,想尝试带座舱视角的直升机FPV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