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大齿轮响

楼主(2019-03-07):
  今天飞550L越来越感觉噪音大,发现电机斜齿轮与大齿盘的间隙大了,正规应该是一张纸的间隙,这个有两张纸了。拆了电机座发现电机前后距离不可调节,上有电机座,下有齿轮座,都是固定的。

  电机齿轮是原装16T的,没有多少磨损,直径18.4mm。大齿盘原装的60个起落左右,看了也没有多大磨损,

网友A:
第一张图可以看出大齿和机身侧板磨蹭了!

网友:
电机轴承

网友:
换新大盘齿可以解决

网友:
或者主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可以看出大齿和机身侧板磨蹭了!

蹭了是因为大齿盘上面有个垫片忘了放了,后来放了垫片就不蹭了

网友:
轴承有锈啊!

楼主:
之前倒飞,太低了炸过,我怀疑是炸鸡后造成电机有轻微的前移。 拆下电机座,但是没有拆电机的四颗螺丝,太紧了,还得加热才行,(既然这么紧,怎么会移动)

网友:
螺丝胶太多太紧了的m3螺丝及以上的可以拿活动扳手夹住螺丝刀柄拧。

网友B:
另外手转听一听哪里发出的声音,大齿盘与电机齿间隙大不会有噪音只是会容易扫齿。看看哪里磨到了或者轴承挂了

网友:
还能把飞机玩到生锈
我机机轮不到绣就换了好几次新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手转听一听哪里发出的声音,大齿盘与电机齿间隙大不会有噪音只是会容易扫齿。看看哪里磨到了或者轴承挂 ...

   以前的450就是电机齿磨损厉害了就会噪音大。
   你说的轴承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有,主轴的上面的轴承就是有点转着不痛快,可能是炸机造成的,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