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教程】电机从新映射后的命令详解

楼主(2019-03-07):
假设您有一个与电动机数字标签是这样的:

     FRONT
4            2
3            1
     BACK

出于某种原因,你想顺时针旋转90度

FRONT
3            4
1            2
     BACK
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记录当前的运动映射
输入命令 resource list 发现原来的映射。每个厂家的飞控电机的代码都不一样的。这步不要忽略~!~!~!
# resource list
A06: MOTOR 1
A07: MOTOR 2
A11: MOTOR 3
A12: MOTOR 4

2.写一个图原映射。

   FRONT
4(A12)       2(A7)
3(A11)       1(A6)
       BACK

3. 绘制时钟90度旋转。

  FRONT
3(A11)       4(A12)
1(A6)        2(A7)
       BACK
4.    删除原来电机位置标签。
       FRONT
A11            A12
A6             A7
       BACK
这是你的实际电机要放位置。
5.    然后标上电机的数值。
       FRONT
4(A11)       2(A12)
3(A6)        1(A7)
       BACK
这是你的新映射。
6.    cli命令资源映射:
resource motor 1 a7
resource motor 2 a12
resource motor 3 a6
resource motor 4 a11
save
这只是一个例子。 请以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后面我有视频的介绍

网友A:
不错,之前好像有人讲过。。。
有图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之前好像有人讲过。。。
有图片就更好了

其实挺简单的  你看我上面是有示意图的  我视频还在上传

网友B(2019-04-23):
麻烦问一下  我按照教程  输入命令# resource list 后
显示红字
###ERROR: INVALID RESOURCE NAME: '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  我按照教程  输入命令# resource list 后
显示红字
###ERROR: INVALID RESOURCE NAME: 'list ...

这个我还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  我按照教程  输入命令# resource list 后
显示红字
###ERROR: INVALID RESOURCE NAME: 'list ...

可以问下厂家,他的电机代码!1~4号电机原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