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的450用无副翼的k8陀螺仪

楼主(2019-03-07):
有没有人试过,会有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呢,会不会顿的不行,或者稳定到爆?

网友A:
可以用的  我就是这样用的  只要接锁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  我就是这样用的  只要接锁尾就行了

我打算全接上

网友B:
只能接锁尾舵机,其他不能接,否则不能飞。

网友A:
全接上 飞机那叫一个疯  你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接锁尾舵机,其他不能接,否则不能飞。

是可以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接上 飞机那叫一个疯  你试试看吧

以前都是副翼的,锁尾401只有一根线插接接受。记得好像这样。疯什么样

网友:
推测就是个无副翼的手感

网友:
大材小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接锁尾舵机,其他不能接,否则不能飞。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

相当于旋翼头上有两个副翼作用效果叠加,肯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旋翼头上有两个副翼作用效果叠加,肯定不行啊。

你试过吗,我反而觉得应该会更稳啊

网友:
没试过,你试试吧。

网友:
我脑补了下,效果应该是像感度太高了一样。抖动。

网友(2019-04-16):
把副翼拆了会怎样

网友D:
感度先调到最低,相当于副翼陀螺不参与,飞机各翼面调试正常了,可以适当加点感度,加多了也不好太稳定。好多好多年前我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E(2021-12-06):
引用 网友D:
感度先调到最低,相当于副翼陀螺不参与,飞机各翼面调试正常了,可以适当加点感度,加多了也不好太稳定。好 ...

是把十字盘感度调到最低吧?也就是相当于十字盘三舵机不参与,这样飞机的前进后退和左右侧倾还是由副翼片来控制,后面加一点十字盘感度,是让陀螺仪对十字盘有轻微的介入控制,是这意思吗?请教一下。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E:
是把十字盘感度调到最低吧?也就是相当于十字盘三舵机不参与,这样飞机的前进后退和左右侧倾还是由副翼片 ...

是的

网友(2026-02-02):
正常三轴陀螺仪数据不变,直接换上有副翼悬翼头,飞行时和无副翼一样状态

网友:
会互相干扰!
飞起来怪怪的!
只用锁尾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