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迷你牛头刨的视频,图上是手电钻做动力

楼主(2019-03-07):
这种刨子用滚珠丝杆做往复运动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牛头刨是通过大齿轮带摇杆做往复工作,再通过棘轮机构同步移动工作台,完成零件加工。当改用滚珠丝杆做往复运动时,要重新设计走刀机构与丝杆的传动结构。通过改成数控的方法应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