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mini 留待测试。

楼主(2019-03-07):
先留白。。。。。。。。。。。。。。。。。。。。。。。。。。。。。。。。。。。。。。。。。。。。。。。。。。。。。。。。。。。。。。。。。。。。。。。。

先说说这飞机吧X 360 神机。本来我不想用皮传来测试pix, 苦于预算的问题,就买了他,感觉还不错,很耐炸。。。后来换了红色就好很多,避邪。
说说飞控。乐迪的 mini pix 也是预算问题,先从这个入手,以前买的pix  失败了,又麦了,现在又弄了 乐迪的玩玩,慢慢积累经验
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 PID . D能不用,就不用,P就是应对变化的力度,小了,飞机会不稳,大了飞机会抖动。I 就是恢复稳定的速度,小了,飞机也会不稳,大了,就会抖。而且斗法不一样。要调出好的飞行性能,是要很花时间去实际测试的。 我已经被飞机抖了没感觉了。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有能回答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探讨。

1  没有GPS 的话,起飞是否会偏? 是否要微调
2。我买了一个数传,连飞控端的变红色了,怎么办?

网友A:
舵机发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发烫不?

不烫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架R44路过

恩,旁边有个训练点,好像

网友C:
数传看看定义口是不是一致,没有GPS肯定会飘,但不是一开始就飘。你这个偏不知道怎么个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传看看定义口是不是一致,没有GPS肯定会飘,但不是一开始就飘。你这个偏不知道怎么个偏法

就是起飞直接往左后倾斜

网友C:
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但是我用控的微调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但是我用控的微调解决了这个问题

微调在地库里有作用,但是,在露天环境下,会影响留待定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在地库里有作用,但是,在露天环境下,会影响留待定点之类的

我之说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他没影响定点及定高,因为我是先调的微调后来切定高定点在风里测试过,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测试没问题,不代表这是最佳方案,你不装GPS,那肯定会飘呀,调再好都会飘吧,只是待留时间长短罢了

网友:
乐迪 mini pix 不错的,能用,可以在乐迪MP软件的链接下载一个类似机型的参数包,然后把参数包装加载到自己飞机的飞控中,再试飞,这样就比自己调省事多了。

网友:
没有GPS,在自稳模式下,飞机PIX飞控的手感跟K8陀螺仪差不多

楼主:
电脑好像弄不出来

网友D:
恭喜楼主!

非GPS模式下飘是正常的,有加速度因素、重心因素、空气因素、地效因素、滚转配平因素、通道配平因素…………

某迪Pix是市售pix里边比较差的,没有GPS,在自稳模式下,飞行的手感和K8完全不一样!

请不要误导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

非GPS模式下飘是正常的,有加速度因素、重心因素、空气因素、地效因素、滚转配平因素、通道 ...

谢谢,张sir

网友(2020-08-03):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帮看下,你的会出现此现象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