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口电主轴弹性夹头匹配问题

楼主(2019-03-07):
最近收到一个进口电主轴,没有一点参数资料,看卖家用1.5kw的变频器试机了一下能启动,回来后我用自己0.75KW的变频器,只动一下,变频器就过流保护不动了,现在买的1.5的还在路上,回来再试。从这里可以看出,功率应该不小。再说说主轴,结构很特别,从拆开的前端轴承盖看,跟轴承接触的是带弹簧的浮动铜端盖,而且轴芯轴承比较松,用手轻拉能跟轴承拉出来,应该是高速主轴,(轴承温度升高后才可以正常运转)。
现在有个问题要请教大家,主轴头的螺纹是配ER25弹性夹头的,但是夹头的锥度跟ER的不一样,锥度比较大,现在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夹头,麻烦各位大侠告知。先谢谢了!

下面一圈出气孔

下面一圈出气孔

铜的浮动端盖

铜的浮动端盖

这是正常的配合锥度

这是正常的配合锥度

不正常配合锥度

不正常配合锥度

突出太多

突出太多

网友A(2019-10-15):
这个是坐标磨床用的电磨头,你玩的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记住, 但凡能用主轴座(类似抱箍)固定的 都是广义上的电主轴
但凡固定方式很奇特的,  都指不定是什么专机上的铣削磨镗XXX头, 无论是从变频器的选用,冷却方式, 还是后期维护, 都比较麻烦

网友:
看起来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坐标磨床用的电磨头,你玩的怎么样了?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买回来后,用直流60v供电,用电动车驱动器驱动,好像当时差不多9万转,声音非常小,最主要的是不会有变频器驱动的高频尖叫声。现在缺点是找不到匹配的夹头。但有个办法,就是用ER夹头的转接头可以用。因为现在还想不到什么用处,所以没有买这个转接头,电机还放着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