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口板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9-03-07):
这种接口板怎么控制伺服电机做主轴用?可以用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吗?怎么接线?好像跟控制变频器的接法不一样。即要用软件控制开启,停止。正转。反转。还要控制转速。好像很难。有大师
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种板子,但是初步看了下板子的说明,除了正反转,其他都是可以控制的呀;
1、可以用Mach3软件控制开启,停止;

方法:用板子的P17口控制伺服的使能即可。

2、以用Mach3软件控制控制转速;
方法:板子可以输出0-10V模拟量电压,只要支持速度模式的伺服系统基本都可以控制。

网友B:
楼主是做车床的 主轴吗

网友C:
有两种方式
1当普通步进一样,用方向/脉冲控制,位置模式
2用外接控制伺服的外部控制输入端口,控制正反转/pwm/速度,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车床的 主轴吗

是用来驱动车床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种板子,但是初步看了下板子的说明,除了正反转,其他都是可以控制的呀;
1、可以 ...

这个0-10V输出最小时不是0V有2V左右没法用。现在伺服电机没使用这个接口板控制。采用手动控制使能,正转,反转。外接一个电位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方式
1当普通步进一样,用方向/脉冲控制,位置模式
2用外接控制伺服的外部控制输入端口,控制正反 ...

第二条。用外接控制伺服的外部控制输入端口,控制正反 ...没理解怎么实现。

网友D:
我的配置和你的是一样的,这种并口卡,配的三洋PY2伺服,用的速度模式,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条。用外接控制伺服的外部控制输入端口,控制正反 ...没理解怎么实现。

看伺服说明,一般都有一些输入端口是用于外部按钮控制,这种端子可以通过内部设定来设置功能,也有一些伺服有固定功能的端口,mach3中的输出部分可以设定一些引脚的功能 :output2,output3,output4,output5,可以设置对应接口板输出端口的引脚
这些端口接伺服的输入端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和你的是一样的,这种并口卡,配的三洋PY2伺服,用的速度模式,没有问题

怎么实现启动,停止,正转,反转,调速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伺服说明,一般都有一些输入端口是用于外部按钮控制,这种端子可以通过内部设定来设置功能,也有一些伺 ...

谢谢指点。多少明白一点意思了。软件硬件要综合理解,还得仔细琢磨。理解透了就会接线了。骷髅精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伺服说明,一般都有一些输入端口是用于外部按钮控制,这种端子可以通过内部设定来设置功能,也有一些伺 ...

伺服驱动器的端口大概理解了。就是mach3软件的控制理念还在混沌状态。是不是可以理解为mach3可以随意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端口大概理解了。就是mach3软件的控制理念还在混沌状态。是不是可以理解为mach3可以随意设置 ...

主轴设置的页面,有设定正反转用输出几号的选择,对应输出端口设置页面的output1、2、3.....等,output就对应板上的输出引脚,

在板上你有空余的脚,都可以接,比如你接板上p8为正转,那么在output1设置1(指1号并口)和8(指并口的8号引脚),在主轴设置界面,设定顺时针“输出【】”就设置1,

逆时针还有冷却液等部分同理,

这些最好用来控制外部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伺服代替按钮,

pwm就是对应 电机输出 页面的主轴-脉冲引脚,这个板上默认是p1,这里用pwm要接到P1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0-10V输出最小时不是0V有2V左右没法用。现在伺服电机没使用这个接口板控制。采用手动控制使能,正转 ...

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第一个问题是零点,不过我手头的板子最低输出电压是0.7V左右,没有你的那么高,这个问题和你配置的PWM的频率有关系,原因是Mach的控制频率只有那么高,过高的PWM频率会让最小脉冲变宽,过低的频率会考验你的接口板的低通指标,我仿佛记得我最终的验收频率是100Hz。至于使用的输出运放就不好说了,理论上应该用单电源的轨到轨输入输出型,我换用过AD823,好像把最低电压控制到0.2V左右过,不过任然没有用,我现在主轴在电脑上电启动的时候也会慢转,等Mach3启动完把Servo_ON关掉就停了。
但是刚才我在看规格书的时候发现了下面这个参数,我没有用过,应该是有用的

第二个问题是输出的电压一直有波动,这点我跟踪过PWM波形,发现占空比和频率都是动的,只能从后端出发,我动了以下的参数,把加速时间调长,并且设置速度指令的LPF为最低的1Hz

第三个问题:怎么实现反向运动,很遗憾伺服器上好像没有这个接口,三洋给出来的办法是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来驱动车床主轴。

我也在改数控车。用得750w东元的。加个微信 162081350  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改数控车。用得750w东元的。加个微信 162081350  交流下

好啊。18040188566

网友E:
别用这个板子,闲鱼上有便宜的车系统,没多少钱。做出来是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这个板子,闲鱼上有便宜的车系统,没多少钱。做出来是个东西。

都是有故障的。弄不了。包好的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这个板子,闲鱼上有便宜的车系统,没多少钱。做出来是个东西。

都是有故障的。弄不了。包好的不便宜。用接口板+一台老电脑到不了200块钱。

网友:
不车丝的话直接用速度模式就好了,我打算用位置模式,因为我要车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