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 Xl520哪个更适合新手

楼主(2019-03-08):
比较喜欢tg520的机件加工的美感,好像下架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呢

网友:
我打算搞TG

网友:
好像都不适合新手!

网友:
新手适合x3类,然后低油门练习。

网友:
有钱都可以,无钱就450吧

网友A:
新手必须xl520 tg确实设计精巧 但是越精巧的就越怕炸。。。 tg炸了会修死的。

网友:
都不适合,不过喜欢的就入

网友:
新手就安顿点450 360之类吧。。一来耗材便宜,二来相对大机来说安全点

网友:
x3 450L 是新手的选择

如果上大鸡,tg520比较好。配件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必须xl520 tg确实设计精巧 但是越精巧的就越怕炸。。。 tg炸了会修死的。

Tg520我大年初四就首炸了,才断升降舵拉杆和裂大桨一只,起落架歪了掰回来,头罩轻微破相,你说耐炸不

网友:
TG的配件比XL便宜,其他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g520我大年初四就首炸了,才断升降舵拉杆和裂大桨一只,起落架歪了掰回来,头罩轻微破相,你说耐炸不

算耐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耐炸吗

我这炸是练自旋钟摆时候错舵,炸到一堆枯枝里面,缓冲比炸草地要差很多,桨烂了横轴主轴都没弯,脚架也没断,还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炸是练自旋钟摆时候错舵,炸到一堆枯枝里面,缓冲比炸草地要差很多,桨烂了横轴主轴都没弯,脚架也没 ...

那还行  tg配件都全吧,,感觉产能不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必须xl520 tg确实设计精巧 但是越精巧的就越怕炸。。。 tg炸了会修死的。

这个修机很麻烦吗,我还是喜欢好维护的,炸了没时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行  tg配件都全吧,,感觉产能不高呢,,

好东西都是值得等待的,况且这么耐艹的机还怕经常换配件吗?

网友:
绝对是tg,xl不咋地配件比空机贵

网友:
我有一个新手群你有没有兴趣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g520我大年初四就首炸了,才断升降舵拉杆和裂大桨一只,起落架歪了掰回来,头罩轻微破相,你说耐炸不

看怎么炸呗。。。炸机不切熄火 暴力3d干地上试试看 超转拉晚了试试看。
tg520确实是好机,尽量别炸吧。
tg的金属件和碳板偷轻都比较极致,真炸重了 结果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机很麻烦吗,我还是喜欢好维护的,炸了没时间修

都买了 一样一架
一起飞上一年 看看最后留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炸呗。。。炸机不切熄火 暴力3d干地上试试看 超转拉晚了试试看。
tg520确实是好机,尽量别炸吧。
...

这位兄弟明显没有TG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明显没有TG

朋友有的 他来论坛交过作业 。也上手飞过 确实很好 但是意见还是 论耐炸真心没法和xl520比。xl520需要换logo 塑料桨夹,然后旋翼头基本就是不死的 桨夹也非常难炸坏,横轴主轴尾轴都是 买了一堆 一根没用上。 练习机就是要维护简单 炸鸡换付桨继续飞  换根尾管继续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的 他来论坛交过作业 。也上手飞过 确实很好 但是意见还是 论耐炸真心没法和xl520比。xl520需要换l ...

XL520飞了一年多,炸鸡总共3次。更换配件如下:1:更换两次侧板(最后不得不换云翼家的加厚侧板)
2:主轴固定座废掉两个(侧板变形导致轴承座变形)
3:旋翼头摇臂报废3个(限位孔憋大了再也无法固定)
4:主轴更换一次(主轴确实比较硬)
5:横轴更换一次(横轴确实比较硬)
6:倾斜盘更换一个(熄火降落擦地侧翻憋变形一个角报废)
7:尾管3跟(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8:横轴O圈更换1套(爆了)
9:电机轴承和轴更换一套(飞了300个起落转速2000以内太极飞)
10:单项轴承总成一套(炸鸡爆了)
11:大齿一两个(没什么好说的)

tg520暂时没有炸过 不知道损失大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的 他来论坛交过作业 。也上手飞过 确实很好 但是意见还是 论耐炸真心没法和xl520比。xl520需要换l ...

轴太硬,就会坏其他零件。感觉本末倒置了。

网友:
想要耐炸还 是小机吧,
大机就没有耐炸的,看你怎么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XL520飞了一年多,炸鸡总共3次。更换配件如下:1:更换两次侧板(最后不得不换云翼家的加厚侧板)
2:主 ...

我算是比较早的xl520用户吧
桨夹必须换 这种桨夹摇臂结构坑爹 自从换了logo 塑料桨夹再也没坏过。

侧板只买过一块 还是全新扔在抽屉里没换上去 因为旧侧板随随便便502就修补了 实在不行刷e51

脚架n付 练习倒飞熄火降落和练习拍地损失

电调4~5个 好盈100a 夏天烧掉 烧了一个马达
外加一个yep 150a电调 飞机上直接起火
这个怪我,我飞2600转 手法不好 螺距给的太随心所欲

尾管不算太多4-5根吧 包含一根碳纤自制的

主轴座换过一次 xl发的推力补件

现在抽屉里一大堆配件 当时买飞机的时候买的 结果基本都没咋用上

所以为啥我说这飞机耐炸呢。。。 各种炸鸡都玩过 全速日地球也干过(掉球头失控)也不是每次都熄火

当然 tg的结构我也很喜欢,金属件各种偷轻 设计感十足 感觉机床不要钱一样。。。。 回头有机会也会搞一套 但是真不敢想象全速日地球会是什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轴太硬,就会坏其他零件。感觉本末倒置了。

关键轴硬是因为加大了其他部件来的。。。。xl520就是舵机不给力 要不拉长到700飞一样问题不大。。。
xl就是毛子的感觉 粗狂
tg有点小日本的感觉 轻薄精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键轴硬是因为加大了其他部件来的。。。。xl520就是舵机不给力 要不拉长到700飞一样问题不大。。。
xl就 ...

你从哪看出来的 我飞这么久tg520都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从哪看出来的 我飞这么久tg520都没看出来

看过你操场飞TG520的视频,很喜欢你的风格,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算是比较早的xl520用户吧
桨夹必须换 这种桨夹摇臂结构坑爹 自从换了logo 塑料桨夹再也没坏过。

老哥,求问换啥桨夹,轴承,横轴需要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哥,求问换啥桨夹,轴承,横轴需要换吗?

横轴不用换 轴承也不用换 只需要垫一片1mm的推力轴承垫片就好了。 xl520里面有一片 再垫一片就好了

网友(2019-09-04):
引用 网友A:
都买了 一样一架
一起飞上一年 看看最后留哪个

XL520的旋翼头十字盘和尾波箱可以给TG520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横轴不用换 轴承也不用换 只需要垫一片1mm的推力轴承垫片就好了。 xl520里面有一片 再垫一片就好了

请问是换logo550的桨夹吗

网友I:
只飞700了,小罗和 tg都玩过的,新手的话感觉还是小罗好一点,维护比较简单,炸完修好新的一样,毕竟粗狂,没有暗伤,图便宜的话,手感要求不极致,亚拓500,泰世x5这种完全够用,副厂件充足练习更划算,完全个人意见,怎么选择还是要结合自己需求,就是要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飞的频率,炸鸡频道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

网友A(2019-10-13):
引用 网友H:
请问是换logo550的桨夹吗

logo 550的塑料桨夹很久没货了,本来还想备一点的,如果有的话飞520桨还是很放心的,毕竟logo550比较重还是550桨。

可以考虑用冰人550桨夹替代,也非常好用,桨夹螺丝孔有钢套,不会因为超转什么的把孔拉成椭圆形。而且摇臂即便弯了也可以台签掰直了继续用,不会伤到桨夹。

目前飞越妙的配件正在观望中,不知道是否可以用的上,身边还没人买。

用了双列角接触主轴轴承的520用来练习倒飞熄火降落特别好,转速留存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o 550的塑料桨夹很久没货了,本来还想备一点的,如果有的话飞520桨还是很放心的,毕竟logo550比较重还 ...

谢谢模友详细解答啊!!太用心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只飞700了,小罗和 tg都玩过的,新手的话感觉还是小罗好一点,维护比较简单,炸完修好新的一样,毕竟粗狂, ...

x5什么时候有副厂?

网友:
引用 网友J:
x5什么时候有副厂?

富丽家,大部分配件都有,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