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fpv 求指点

楼主(2019-03-08):
之前都是飞视距内的固定翼,由于米不多,早想飞远航一直没入手,诺诺的问老鸟们一句,图传用什么的好,功率要多大,然后地面是用5.8一体显示还是单独接收加显示,暂时计划飞20km以内,米少不敢整远的,以后如果米够吃了想搞更远,加att定向又该怎么配图传?有老鸟指点一下没

网友A:
图传奥姆威1w,屏 鹰眼一体最好带dvr ,方便看飞行参数,丢机方便找机。远航角度变化小AAT用处不大。远航主要看天线。枫叶大平板我用着很好。

网友B:
20km在城市基本不可能 在山里或者农村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m在城市基本不可能 在山里或者农村差不多

我只有在乡下飞,城里有机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奥姆威1w,屏 鹰眼一体最好带dvr ,方便看飞行参数,丢机方便找机。远航角度变化小AAT用处不大。远航主 ...

奥姆威1w乡下能飞多远

网友C:
用欧姆威的图传,功率越大越好。地面端用单独接收一体的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姆威1w乡下能飞多远

我1W奥母威图传飞了11公里 图像清晰未到极限。你看看清男的FPV之路对你会有一定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W奥母威图传飞了11公里 图像清晰未到极限。你看看清男的FPV之路对你会有一定帮助。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欧姆威的图传,功率越大越好。地面端用单独接收一体的不太好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接收,某宝光图传多,单接收没看到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接收,某宝光图传多,单接收没看到几个

欧姆威的单接收就行

网友(2019-07-18):
我的是1900天行者    装的果子飞控  果子433,熊猫图传1W,鹰眼旗舰版屏幕接收一体机,目前单程飞10KM+没有问题,等有空计划飞单程20KM试试,我是用的人肉ATT,感觉应该没有问题20KM单程

网友(2019-10-13):
引用 网友A:
图传奥姆威1w,屏 鹰眼一体最好带dvr ,方便看飞行参数,丢机方便找机。远航角度变化小AAT用处不大。远航主 ...

借楼咨询一下。。。奥姆威1w如果配雨燕2这种自带MIC的,线怎么接呢?图传上只有声音左、右的针脚,雨燕2上是音频、VBAT+针脚,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