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复出 薪火相传 玩转X3(更新视频)

楼主(2019-03-08):
先来一张以前的照片,作为一台服役接近5年的x3,保守估算这台x3起落数应该至少3k了,一直是骚锐学长的主力战斗机,在我入门的时候就天天看他飞这个,贫穷弱小又无助的我只是感觉永远买不起这么豪的机,那时候每天就拿个破450乐呵。
之所以现在突然想搞x3,主要还是客观需求,学校里场地很小,550练习已经不现实了,虽然自己已经有chase360,但是这机只能骚,不能练,我宁愿炸550也不愿意炸它,因为修起来是真的费劲。那么只有一台小练习机才能解脱了,刚好这时候x3的各种副厂配件很多了,而且以前飞过,手感也不错。
其实在决定收学长的x3之前,先开始准备的是电子设备,动力直接关系到能不能飞出需要的动作。从某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基友那里半卖半送搞了电机电调。

电调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设置问题,不存在机械问题。先给电机来个事前小服务,打开把轴承粘死在定子上,给轴承加油,给轴与轴承接触地方打点胶(老司机都懂的)。感觉电机做工还是不错,磁钢也非常强劲,不知道使用效果咋样,飞后再评论。
一直在找二手x3(什么?买新的?不可能的,这辈子买不起新x3的),看来看去没有合适的,主要怕不认识的卖家,不清楚飞机真实详细情况。突然想到骚锐学长那里还有两台x3,然后直接上门提货,收了老x3空机(之所以选老的是因为我以前修过这台老x3,清楚它的机械状态),还有两块电池,一堆桨,一些配件,当然了还有屌丝k8。
反手买了接收机,舵机好像还有压箱底的,回去翻了出来,原始款215,已经两年多没动了,所以也来个大保健。

拆开把以前的润滑油擦干净,重新上油,完美----
然后等待接收机到货,开工。虽然是战斗成色的飞机,而且本来也是为了练习用装的,但是并不代表装机调机可以马马虎虎来。鄙人一直认为,我们和飞机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把它服务好了,它才有可能好好为我们服务,糙归糙,改细节的还是得细。现在没有入魔时候的耐心了,装飞机过程懒得拍照,所以装机过程细节略过,只说说几个主要弄的地方。

因为电调线太短,电机线太长(电机线非常硬)不方便弯曲,所以佛系布线走一波,要多飘逸有多飘逸,电机是真的粗,还好侧板不是原厂,感觉原厂侧板只能留一丝丝的缝隙了。
然后是相位的调整,飞机炸过太多次,所以中联上面安装相位臂的螺丝孔边缘被挤变形了,带来的问题就是上紧相位臂后相位臂是歪着的,导致相位不足90度,这很明显会直接影响飞行,没办法,上锉刀慢慢把它磨平,然后一点点调整垫片,直到相位完美90度。这里就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强迫症害死人)。以下是调整好之后的。(目测这个x3只有中联和十字盘导轨,主轴座没有换过了,其它的可能已经换过n次,自行感受这x3标志透露的年代感-------

然后是消除控制部分的虚位,十字盘基本无虚位(全金属),不过还是拆开,该上胶上胶,该上油上油。球头扣就一言难尽了,单个至少0.3mm的旷量(而且是更换过n次的了。足以见骚锐同学飞的是多么勤),二话不说,全部换。拉杆长度也有点问题,1号舵机拉杆短了差不多一圈,全部换好调好说机,此时只能感觉到舵机的虚位了,基本满意。然后解决了一下大桨夹和主轴的虚位,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怎么解决大家都懂,不再废话。

尾巴这个摇臂支柱是真的脆弱,稍微碰下就gg了,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直接舵机臂加360的尾拉杆座螺丝固定,然后环氧伺候,现在想炸断都是有点难度的事。什么?不顺滑?那肯定是打磨大法加垫片大法搞到德芙级顺滑才算完啊,毕竟这点小case,跟360尾巴相比真的不值一提。

然后是头罩安装柱,熟悉x3的都知道炸鸡很容易把这个丝杆炸弯,所以直接改个转接片,至于用的是啥零件老司机应该能看出来

电池固定方法,简单好用绝对靠谱

线过碳板处打磨一下。

原来的3d打印底板已经碎了一些,没关系,碳底板加强下,还是扎带大法好啊,这个地方炸鸡扎带就能断,保护机身和底板,螺丝反而可能扩大损失。

然后是加电容,当然了,我这种屌丝舵机是不可能飞到低压重启的,之所以挂个电容,主要是为了稳住电压,让舵机性能更加一致,飞行手感线性更加好一点。

但是骚锐好像没给我桨托,咋办,翻箱倒柜刨出一个上古神器------

别说还挺好看的,嘻嘻(#^.^#)
最后整理一下。

服役5年的飞机(远比我入门时间还长),现在重新复出,希望能沾沾骚锐同志的仙气,不知道用了大佬飞过的飞机,我会不会也骚起来呢,因为电调是v4的,我没有设置卡,所以只能先发个帖意淫一下,没事盘下飞机,视频什么的等待骚锐大佬的设置卡再说。3,10号更新:
今天电调设置好了,外场稍微调了下机,因为装机的时候用的是一副辣鸡桨(做工比较渣,桨根可能都不平),导致今天换一副亚拓桨后,两边螺距不一样了,飞机有双桨,只能将就飞下,手感比较渣(主要是技术烂,我就是想找借口),飞的很烂,轻喷。

最后两张玉照镇楼

网友:
牛逼 会玩 定

网友A:
这么多时间啊  3k起落。。。 看来不止周末飞,平常也在飞的。

网友:
经典练习机

网友B:
我的X3也服役5年了,绝对的好飞机。

网友:
挺好的,我16年入得直升机,也是X3,挺好的,也很喜欢这个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3也服役5年了,绝对的好飞机。

老哥这就是x3里的高富帅,我这是x3里的矮穷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时间啊  3k起落。。。 看来不止周末飞,平常也在飞的。

不是我3k起落,是原机主大佬

网友C:
顶贴,相位臂改飞越了?

网友:
骚就完事了

网友D:
恭贺SeaWave囍提战机,x3在标准操场飞起来是如鱼得水,收放自如。这电机绕线怎么感觉挺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贴,相位臂改飞越了?

是的,很实用

网友E:
哇好久没看到过精致一点的帖了。试过x3,挺好就是俩轴承座不喜欢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金属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好久没看到过精致一点的帖了。试过x3,挺好就是俩轴承座不喜欢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金属件呢

其实熟料的比金属的好一些,保护轴承,也不会炸烂的。有一定的韧性。

网友:
贫(tu)穷(hao)弱(sao)小(qi)又无(bao)助(li)的海波

网友:
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贺SeaWave囍提战机,x3在标准操场飞起来是如鱼得水,收放自如。这电机绕线怎么感觉挺稀啊?

我也感觉绕线挺稀,不过飞后再看效果

网友F:
  不错啊  我一直很喜欢X3想买 因为国内缺货了 哎 一个月了还是没货!!!

网友G:
你这电机绕线是认真的么?

网友H:
楼主加油~X3真有那么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机绕线是认真的么?

出厂就这样,管我毛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出厂就这样,管我毛事

你这电机忽悠人的吧    这哪有槽满率。  这也能飞?

网友I:
咨询下,X3大动作飞行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类似双桨的声音是为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  我一直很喜欢X3想买 因为国内缺货了 哎 一个月了还是没货!!!

不会吧,我也想买呢,看网上卖的很少了,头罩好像没有红色的??。

网友:
这个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机忽悠人的吧    这哪有槽满率。  这也能飞?

我忽悠你了吗?我自己用,你管我用啥样的?真是搞笑

楼主:
出厂就这样,飞过再评论,没用过谁也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就这样,飞过再评论,没用过谁也没有发言权

飞是可以的,但有时间重绕一下会比原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咨询下,X3大动作飞行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类似双桨的声音是为什么呢?

如果螺距正常,而且没有机械问题的话,多半是桨的问题,建议换一副好点的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油~X3真有那么神吗?

毕竟那么多人飞,肯定有它的优势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机绕线是认真的么?

绕的不整齐,可能厂家认为影响不大吧。

网友:
别的不说,,,电机这样的确实第一次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忽悠你了吗?我自己用,你管我用啥样的?真是搞笑

你被骗了。 电机重绕的。应该双股好起来绕三四圈。把定义所有的间隙都占满。你这电机飞飞不冒烟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绕的不整齐,可能厂家认为影响不大吧。

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电机,单股线绕,定子间隙超级大。要么厂家忽悠人,要么出二手的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被骗了。 电机重绕的。应该双股好起来绕三四圈。把定义所有的间隙都占满。你这电机飞飞不冒烟才怪呢。
...

呵呵,谢谢大神关心,就算冒烟也是我的事,不冒烟是不是你把它吃了呢?请问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不用在这里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神关心,就算冒烟也是我的事,不冒烟是不是你把它吃了呢?请问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不用在这 ...

你晒个照片,还配一句   电机做工不错。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你发过来   我吃了这个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晒个照片,还配一句   电机做工不错。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你发过来   我吃了这个电机吧!!

你就告诉我跟您老人家有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K:
挺好,天气冷好久没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挺好,天气冷好久没飞了

可以搞个遥控器套,麻烦了点,不过真的有效果,挺热乎

网友L:
搞个电容手感真的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搞个电容手感真的会更好?

肯定是这样啊,一般做大幅度动作,bec电压肯定会掉一些,那么舵机的性能和力量肯定会变一点(尾舵力量也可能瞬间不够),舵机性能一直不停变化,肯定不利于飞准动作,电容让电压更加平稳了,舵机性能更加稳定一致。当然了,我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心理作用和骚,反正我飞不出来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这样啊,一般做大幅度动作,bec电压肯定会掉一些,那么舵机的性能和力量肯定会变一点(尾舵力量也 ...

哈哈,听你解释了这么大一堆,最后是为了心里安慰,从来不加电容的飘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这样啊,一般做大幅度动作,bec电压肯定会掉一些,那么舵机的性能和力量肯定会变一点(尾舵力量也 ...

还有一个想请教前辈。加电容不是随便加的,至于多少伏多少法的应该如何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会吧,我也想买呢,看网上卖的很少了,头罩好像没有红色的??。

是啊  不是很少 都是没货啦。 X3默认红色的,绿色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螺距正常,而且没有机械问题的话,多半是桨的问题,建议换一副好点的桨看看

多谢,我居然没想到桨,看来便宜真的很难有好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个想请教前辈。加电容不是随便加的,至于多少伏多少法的应该如何决定?

电压只要比8.4高一些就行了(一定不能低于8.4),我用的是16v的,电容量大小随意,理论上肯定是越大电压越稳,但是实际上没必要太大,在2200uf左右就有明显稳压效果了,我就是用的2200uf,仅作参考。

网友(2024-01-22):
目测这个升降导轨还是我喷的那个

网友M:
X3这个飞机虽然确实很老了但是真的是一架非常不错的好飞机,我现在就是担心一个是没有配件,一个是那个塑料大桨夹有点虚位,想换程金属发现富丽的跟他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X3这个飞机虽然确实很老了但是真的是一架非常不错的好飞机,我现在就是担心一个是没有配件,一个是那个塑 ...

x3配件还是比较充足的吧,云翼他们当初自己备了好多的,另外我感觉塑料大桨夹也没什么问题,有虚位加点垫片就好了,飞那么久也没什么问题的,没必要改金属。尾巴的塑料尾桨夹我有一次超转射过,所以尾巴可以考虑改金属,大桨夹真没必要。

网友(2024-02-22):
引用 楼主:
x3配件还是比较充足的吧,云翼他们当初自己备了好多的,另外我感觉塑料大桨夹也没什么问题,有虚位加点垫 ...

那现在金属的尾桨夹是买哪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X3这个飞机虽然确实很老了但是真的是一架非常不错的好飞机,我现在就是担心一个是没有配件,一个是那个塑 ...

X3没停产,泰世还生产配件的……

金属桨夹可以选冰人的,
金属尾桨夹可以选泰世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