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6怎样设置襟翼混控升降

楼主(2019-03-08):
请大神们指教,本人想用一个三档开关控制襟翼,怎样设置开一档襟翼,升降联动的?二档襟翼又联动呢?请详细点,本人笨,谢谢

网友A:
其实只要二档混控就可以了 一档的襟翼就用于起飞  速度不快时对升降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二档混控就可以了 一档的襟翼就用于起飞  速度不快时对升降影响不大

我是想知道futaba 16 遥控器怎样设置,用法我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futaba 16 遥控器怎样设置,用法我知道

应该是条件里面设置的吧

网友:
条件设置,混控设置,都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