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纯小白求助

楼主(2019-03-08):
也看了一些相关帖子,目前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求推荐性价比高的FPV远航固定翼载机。并说明推荐原因。
2.远航图传也需要增程还是直接有相关远距离设备,求推荐。
3.目前手里有at9s和x9d+,目前这两个遥控器远航用普通接收机还是需要加增程。
估计我问的问题应该比较弱,但是还是希望大神们百忙之中赐教。并请广大模友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
1,小胖神机
2,欧1w或者熊猫1w
3,x9d 加上r9m

网友A:
1 远航载机天捷力小胖性价比最高,价格便宜载重大好布局快拆方便,就是新手要稍微手动多飞几次,熟悉飞机性能。
2  远航图传关键是接收天线,常规500mw图传配个枫叶小平板,10公里没有问题。
3  手上有x9d控最好,买个r9m高频头,配slim接收机,比单独买433系统便宜太多。
4  选个好飞控是重点,新手的话推荐商品飞控,切糕果子司南等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远航载机天捷力小胖性价比最高,价格便宜载重大好布局快拆方便,就是新手要稍微手动多飞几次,熟悉飞机性 ...

谢谢大神,我看到有的视频里有个定向天线会随着飞机的角度转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远航载机天捷力小胖性价比最高,价格便宜载重大好布局快拆方便,就是新手要稍微手动多飞几次,熟悉飞机性 ...

借地方问问大佬,天行者1720怎么样,三百的库存机能买吗

网友:
天行者效率没小胖高啊 ,飞过固定翼,有经验的,还是小胖吧

网友:
小胖可以,arwing也还行,主要看你追求多远的距离,图传欧姆威可以,熊猫1w个头太小了有种阉割的感觉,然后没有散热风扇不稳定。增程可以用mfdlink433。

网友:
图传方面主流就5.8G  欧姆威1W(0~20KM)   2.4G CT210  (0~46KM)   1.2G(XXX)  当然图传的传输距离和你飞机布局,当地电磁环境以,天线朝向,飞行高度都有关系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远航

网友:
x9d上r9m高频头拉锯十公里吧,新手别上小胖子还是天行者吧

网友:
先看了你的标题!  FPV纯小白??  纯小白就直接干远航? 是不是有点太危险?? 还是多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吧!

网友:
谢谢楼主,谢谢模友们回复,学习了

网友(2019-08-28):
远航跟航拍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