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工作台用的什么轴承?

楼主(2019-03-08):
入手了一个二手160回转工作台,据说是四平97年产的没用过,到手后使用感觉转动困难,遂拆开清理,里面防锈漆已基本锈蚀脱落,清理后发现转盘和底座好像缺少推力球轴承(红色示意),量直径到网上查并没有合适的规格,是否搞错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也买了个180mm的,还在路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出厂就没有轴承,,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出厂就没有轴承,,多少钱买的?

不可能吧,转台跟底座直接钢对钢摩擦?红色标记的地方显然有放轴承的凹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出厂就没有轴承,,多少钱买的?

400,运费50,拆开感觉贵了,底座的铸造有点错位,又缺配件

网友B:
我拆过一个万能工具铣的分度头 里面是没有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一个万能工具铣的分度头 里面是没有轴承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运费50,拆开感觉贵了,底座的铸造有点错位,又缺配件

稍微贵点,成色也一般,以上看到好多立卧两用的没买,现在不好找了,也不便宜

网友C:
从楼主提供的照片,分析里面是没有轴承的,它的支撑面在大外圆的端面处,楼主是否先将它清洗干净后,上滑油装配好,在试试看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提供的照片,分析里面是没有轴承的,它的支撑面在大外圆的端面处,楼主是否先将它清洗干净后,上滑油 ...

底座中心轴套的凹槽有什么作用呢?感觉就是嵌套轴承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中心轴套的凹槽有什么作用呢?感觉就是嵌套轴承的啊

可能是用来存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提供的照片,分析里面是没有轴承的,它的支撑面在大外圆的端面处,楼主是否先将它清洗干净后,上滑油 ...

已装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