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消回差——垫片消隙

楼主(2019-03-08):
上次弹簧消隙失败了
阻力过大,而且消隙弹性还很小,搞得我电机只能跑400就丢步
加了润滑油也不行,弹簧被我扔了
现在来试试垫片消隙,垫片以买好,0.04垫片 还在路上,但愿有效果
大概做法 先把两螺母拧到相对紧的位置然后用键槽固定,不能相互转动  后装上鸡鸡测出间隙值,再拆下来装垫片

网友A:
还是用滚珠丝杆靠谱,可以叫卖家配珠预紧(不明说卖家会预留一点点间隙,确保螺母很轻松的转),无间隙,寿命对玩家够用了,又不贵,我之前给人家改小车床,两根丝杆158,按图纸加工好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滚珠丝杆靠谱,可以叫卖家配珠预紧(不明说卖家会预留一点点间隙,确保螺母很轻松的转),无间隙,寿 ...

我明白,只是单纯想试试这种结构效果如何😅

网友B:
螺母磨一下端面就行了,或者中间加个垫片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母磨一下端面就行了,或者中间加个垫片磨一下。

嗯嗯,我也打算先弄个垫片磨一下

楼主:
仔细想一想,感觉直接把两个螺母相互拧紧在固定好一点,楼下开始折腾

楼主:
车螺母和副螺母

楼主:
装好的样子

楼主:
打固定孔 攻丝 上润滑油
折腾了一个小时,身心疲惫

楼主:
粗略的测试了下,把托板拧紧,再转动丝杆
我这个丝杆很辣鸡,最粗和最细的地方能差到5丝,所以拧起来时紧时松,但是回差还是很小的,最大的地方7丝,最小的2丝
比起之前弹簧做的阻力小很多

网友C:
楼主的办法简单实用,是自己想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办法简单实用,是自己想出来的?

自己想自己想的,简单没用,定滚珠丝杆了哈哈

网友D:
这个方法好,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简单实用。

没用,这种方法只能用在精度高的丝杆上,我这种10块钱丝杆螺距都不齐的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