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轴承有间隙怎么消除

楼主(2019-03-08):
电机的安装方式是轴与轴承内圈有间隙,轴承外圈与电机套固定死,转动起来震动很大,是不是这个间隙的原因?
用点胶水?

网友:
看你的间隙多大了。
小的话,把轴錾槽,还能做过渡配合。大的话只能车细了换个小号的轴承了。

网友:
电机轴车不动, 只能磨。
这个电机的轴向间隙很大, 比径向间隙还大, 在手里都能感觉的出来, 这真是随便找个电机就当主轴,然后问题百出
这还不说,那个5MM粗的轴套一个ER11的延长杆 造成的强度问题。

楼主:
还真是,一次撞刀,3mm刀断,电机轴直接歪了,光荣换主轴吧

网友:
这种电机还接ER过度杆的结构,精度本身就打折扣了

楼主:
最便宜的电主轴也要260,还不包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一次撞刀,3mm刀断,电机轴直接歪了,光荣换主轴吧

这个电机的尸体出不出? 我从里面拆零件。 我之前也有一只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将其拆开,叫大家学习学习开开眼。

网友B:
轴承内孔是基准件尺寸,电机轴径是基孔制制造,若轴承符合标准,就是电机山寨或就是个报废件。车削电机轴不可采用,必定不会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内孔是基准件尺寸,电机轴径是基孔制制造,若轴承符合标准,就是电机山寨或就是个报废件。车削电机轴不 ...

小直径的无刷电机, 输出轴径基本都偏小, 不知道是为了便于安装还是什么原因, 5MM 内孔的轴承, 一般都是配4.98-4.99的电机轴,也就造成输出轴摇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将其拆开,叫大家学习学习开开眼。

这是网上的图片

网友:
5MM 内孔的轴承, 一般都是配4.98-4.99的电机轴

11楼:这样的配合太松旷了(-0.02)!,(有相对运动)随着使用,此处轴径还会磨损变小、震动加大到扫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