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轻木室内橡筋飞机(视频)

楼主(2019-03-08):
尝试用轻木做室内飞机的机翼,重量超出预计的结果很多,但飞机还飞得不错。

原来整机全部用轻木制作,机身也是实心的轻木杆。因为重量过大,后改用掏空心的茅草杆,重量减轻了0.4克。后来试飞调整动力有过损坏,又做了修补,重量不但没有减轻还多了0.2克。视频中的飞行重量为4.7克,动力橡筋(含润滑油)0.5克,飞机净重4.2克。
总结超重原因,前机翼板材选择不当,密度比尾翼大,重量超出预计重量0.6克。机身原来设想用轻木薄片卷制,后来改实心轻木杆,比预计多了0.9克,改用空心茅草杆后多0.7克,加上胶水用量没有控制好和修修补补,最后总共增加重量达1.8克左右。

试飞中用过的三个螺旋桨,视频中用最左边的那个,感觉效果最好。最右边的螺旋桨叶片不是轻木,用的材料是吹塑纸。
受室内空间高度的限制,没能使用全动力飞行。用国产1×1橡筋绕700圈放飞(最大可以绕900圈)。另外,场地宽度小,只能调为小半径盘旋,也影响了留空时间。
总之,这是一次尝试,结果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
一些相关数据:
机身长度435mm。
前机翼翼展290mm,水平尾翼翼展220mm,翼弦都为56mm。
机翼前缘距离头部40mm,水平尾翼后缘和机身尾部齐平。
垂直尾翼宽40mm,高55mm。
垂直尾翼前缘距离头部290mm。
螺旋桨直径110mm,135mm,135mm(前图从左到右),螺距未作测量。
尾部橡筋挂钩距头部210mm。
橡筋使用国产1×1动力橡筋,长度约680mm。
机翼制作:
用1mm厚度的轻木板,用砂纸打磨平均厚度为0.2mm的薄板,然后再将薄板弯曲定型。
厚度的控制,根据轻木的密度,边打磨边称量重量,计算出平均厚度值。打磨时先用两张卡片纸作为标准,粗磨到约0.25mm厚,然后直接用砂纸细心均匀打磨,称重控制打磨的程度。
实际操作中因为粗心大意,打磨好尾翼后,没有测轻木的密度,随手挑选了一块木片就继续打磨,后来发现不如原来的容易磨薄,才将切割下来的木片称重测密度,结果两块板的密度相差近1倍,一来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机翼的重量。
因为发现用轻木卷制薄壁管机身,用胶水的量很难控制(至今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胶水占的比重太大,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

一开始,先做了水平尾翼,测量了重量,然后,按这一片轻木的密度,估计整机的重量应该在2.3克左右(材料1.8克,胶水约0.5克),使用0.5克橡筋,总飞行总量应该在3克以下。由于忽视了轻木的密度不同,所以实际作出来的重量竟然达到了4克左右。后来总结增重的两个主要原因:机翼的轻木密度大,重量超出预算,还有,胶水用量过多,轻木质地疏松,点胶水时有过多的胶水渗透进木材中。下图是同一片轻木密度不均匀的情形,左边透光率小,密度大,手感硬,右边透光率大,密度小,手感柔软。检查手上的1mm轻木板,结果有的密度甚至和桐木板很接近。以前一直没有在意这个问题,这次得到了一个经验,选料前一定要根据使用的地方和受力,选择好相应密度的轻木板材。

网友A:
牛,都是以0.1g算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都是以0.1g算记

比预计的重了很多,飞机飞行的速度也快了很多。事前的各种估算,最后都全白做了,失误+胶水超重。

网友B:
机翼掏空蒙面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掏空蒙面纸了吗?

机翼用厚度0.2mm的轻木板一片弯曲定型制成

网友:
开路先锋!

网友C:
飞行重量为4.7克,动力橡筋(含润滑油)0.5克,飞机净重4.2克。
留空时间 至少40秒(没看见起飞阶段)

请拍一张整机模型照片

为航模课程做的一架小室内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重量为4.7克,动力橡筋(含润滑油)0.5克,飞机净重4.2克。
留空时间 至少40秒(没看见起 ...

这次飞行时间大约45秒,先放飞机再拿手机拍摄,所以没有起飞阶段。吃了晚饭再到办公室拍张照片。

网友:
这是用心制做的精品

网友D:
按照常规的尾容量计算方法 不需要这么大的平尾
没做过F1D 瞎猜一下
1.平尾提供升力 重心相当靠后 相当于串列翼 但怎么保持俯仰的稳定的不太清楚
2.由于速度慢 平尾不得不做大才能保持稳定 用的是重心在三分之一弦线的较为靠前的布局 但这么大的平尾不产生升力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常规的尾容量计算方法 不需要这么大的平尾
没做过F1D 瞎猜一下
1.平尾提供升力 重心相当靠后 相当于 ...

1、由于有规则的限制,比赛用的飞机都首先要符合规则限定的技术要求。
2、要留空时间长,飞机的翼载荷要足够小,飞机的飞行速度才能降低,螺旋桨的转速才能慢,同样的橡筋动力时间才久。
3、室内飞机无外界气流的干扰,既要做到足够小的翼载荷,又要符合规则要求,在机翼的翼展和弦长都不能再增大时,只能从尾翼增大升力面积来解决问题,而尾翼也有翼展限制,所以室内飞机跟室外飞机有很大的差别,尾翼面积大就是其中之一。
4、室外飞机的水平尾翼主要是纵向的平衡配平,面积小而尾力臂大,水平尾翼的升力可以忽略,而室内飞机则要充分利用尾翼的升力,只要满足飞机重心在飞机的焦点之前就能获得相应的纵向稳定性,所以重心位置和室外飞机有很大的差别。室外自由飞的飞机重心一般在50%弦长到70%之间,而室内飞机的重心可以在机翼后缘之后,我的飞机重心就在机翼后缘的后方4cm左右。
5、室内飞机是非对称布局,左机翼的面积大于右机翼,左机翼的安装角大于右机翼,方向舵预设有左舵量,而且水平尾翼所在平面跟机翼所在平面正视方向是不平行的,水平尾翼的左端高,右端低。
6、室内飞机螺旋桨不设右拉和下拉,靠非对称布局来抵消螺旋桨的反扭作用。

以上的这些差异,总的一个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橡筋的储蓄能量,尽可能减小一切额外能量的消耗。如果按室外机的布局和理念设计室内机,几乎可以认为是失败的。室内机的这种设计,不但不浪费升力,反而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升力,比如,飞机转弯盘旋时,飞机要向内倾斜,水平尾翼也会随着机身发生同样角度的倾斜,这时水平尾翼的会产生一个使飞机右转的微小力矩,而垂直尾翼会产生一个使飞机低头俯冲的微小力矩,前面讲到的水平尾翼左高右低目的就是使飞机做左盘旋时,水平尾翼处于水平面位置,避免产生这样的副作用,同理,垂直尾翼也一样,由于垂直尾翼相对面积较小,有时候也忽略这个问题,但水平尾翼面积大,也是主要的升力来源,这个就不能忽略了。
以上这些是我个人在制作室内橡筋飞机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9-07-31):
好文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