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完成了)从头到尾

楼主(2019-03-09):
首先摆拍一张全家福

接着就是开箱一些东西

开始组装了 慢的一批

焊接部分各位大佬嘴下留情 自己焊的确实烂 但我都使劲拔了拔不下来应该也算合格了吧?(貌似是焊锡丝不行)

额 焊的满头大汗忘记拍照了 最后就是成品图了

看吧 干了一点活儿 拉的一桌子乱七八糟

总结一下吧
新手小白一个 以前都在玩儿车 一次看视频看到xx大神各种翻转各种穿楼 一下子就被吸引 之后就是找各种论坛帖子 教程 视频 配件啊什么的也+了好多群 咨询和请教 之后某宝下单(正好春节)等陆续收到货都一个月了 由于上班原因下班晚每天一点一点组装算时间一周才弄好 个人感觉难点就是焊线 还有就是要搞清楚每一根线的作用 调参的话估计会很漫长 这不组装完了就来发帖了先 明天有时间细节部分整理整理 调参。。。嗯。问个问题大佬们ev200d眼镜如何

真正的全家福! 有不足之处和改进部分望各位大佬不吝指教

网友A:
楼主直接无刷入门吗?我也想买mark2,请问底部螺丝上白色的圈圈是个啥?

网友B:
入门建议模拟器   推荐liftoff

网友C:
这个焊工真有问题啊,建议换好锡重焊。拔不下来只能说明没有融裂,勉强可以用,质量差的焊锡杂质多阻值大,焊点不自然内部可能有虚焊。承受的电流会比焊好的低。

网友:
顶一个装鸡腿。

网友D:
别用尼龙扎带固定电机线,容易伤线的绝缘!
可以试试用宽的热软管剪破拉紧缠一圈,外面用醋酸胶带拉紧缠绕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尼龙扎带固定电机线,容易伤线的绝缘!
可以试试用宽的热软管剪破拉紧缠一圈,外面用醋酸胶带拉紧缠绕 ...

好的 我用电工胶带先缠下吧 手头没有你说的那种胶带 要不要现在机臂贴一道胶带再把电机线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无刷入门吗?我也想买mark2,请问底部螺丝上白色的圈圈是个啥?

对啊 新手入门上无刷了 估计会死的很惨吧(有待观察) 哪个是螺丝垫片

网友:
ev200d据说效果不错,好像dvr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建议模拟器   推荐liftoff

一直再练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工真有问题啊,建议换好锡重焊。拔不下来只能说明没有融裂,勉强可以用,质量差的焊锡杂质多阻值大, ...

好多大佬都说焊锡丝的问题 我买个好一点的试试吧 现在都不敢上电 怕烧了 也没有万用表

网友:
悬停没问题。。只是有隐患,电流大了温度可能大点。以前用的33块900g的金虎,买了个黄花150w给焊好了也就那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多大佬都说焊锡丝的问题 我买个好一点的试试吧 现在都不敢上电 怕烧了 也没有万用表

你这焊锡不是挺亮?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焊锡不是挺亮?多少钱买的?

不亮的 发雾 焊锡丝买电烙铁自带的 也没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亮的 发雾 焊锡丝买电烙铁自带的 也没牌子

我现在用的维修佬旗舰店买的0.8mm500g有铅85块,还行不烂你参考一下。国外牌子淘宝正品都贵,国产便宜但是很少能达标的,只能矮个儿里拔高了。(千万不要买没听说过的牌子50%的铅都有)
哎呀一不小心就说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用电工胶带先缠下吧 手头没有你说的那种胶带 要不要现在机臂贴一道胶带再把电机线缠上?

醋酸胶带粘合性非常好,缺点是取下来会有一片非常难清理的胶痕!
所以我都用一片热软管剪开拉紧包上电线,外面用醋酸胶带拉紧缠,醋酸胶带很便宜,淘宝上大把,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醋酸胶带粘合性非常好,缺点是取下来会有一片非常难清理的胶痕!
所以我都用一片热软管剪开拉紧包上电线 ...

好的好的 我研究一下

网友E:
焊锡推荐云南白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锡推荐云南白猴

这名字。。说山崎也不错

网友F:
遥控器和你的一样,就是飞机还没有拿下,目前正在酝酿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器和你的一样,就是飞机还没有拿下,目前正在酝酿中。

加油啊 快点入坑一起进步讨论 我都配齐了现在就差飞了 还是要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