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楼主(2019-03-09):
请问各位大俠,哪里有可以维修接收机(T6J)的地方吗?飞水机被水泡了现在什么信号都没有电源灯都不亮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被淡水浸泡接收机不会损坏的,试试去掉接收机外壳用纯净水冲洗干净晾干后看看是否可以恢复。

网友B:
不建议修,能买到的话肯定是比修划算。
一般进水烧毁都不是烧零件,是电源口敷铜短路被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