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船发动机主油针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19-03-09):
鄙人以前一直玩油越,最近迷上甲醇船,请教各位大神,发动机上的主油针舵机控制是如何调整? 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这是高速暴力用的。

网友:
观望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顶上去 求解答

网友A:
发动机上的主油针舵机控制是如何调整? 达到什么效果?
你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不知道你是想问主油针的调校还是说舵机如何控制油针。至于达到什么效果,要看你对机器调校程度。
你留下个邮箱,分享一些甲醇机调校的文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上的主油针舵机控制是如何调整? 达到什么效果?
你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不知道你是想问主油针的调 ...

我玩了10年的甲醇八越 ,对甲醇发动机有点理解,只是甲醇飞机和甲醇车都没有遥控控制主油针的机构,所以不知道船上这个舵机控制主油针目的是什么,。我能想象到的 就是船在岸上主油针调个大概然后在水里高速的时候利用舵机微调主油针最后发动机的高速达到理想状态?

邮箱:520126662@qq.com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上的主油针舵机控制是如何调整? 达到什么效果?
你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不知道你是想问主油针的调 ...

是想问舵机如何控制油针

网友B:
飞机和车对发动机的极限状态压榨不够。
其实现在的船调整好后这个遥控油针动的也不多,但必须有,水面航行负载很大,所以对发动机要极限压榨,所以这个混合比是需要根据航行条件的改变进行及时的调整。像V艇的比赛要连续航行30分钟,O艇比赛也有十几分钟,虽然现在船上有平衡油杯控制油面的稳定,但温度、湿度、气压的变化都需要及时的对混合比做出调整,所以装上遥控油针就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和车对发动机的极限状态压榨不够。
其实现在的船调整好后这个遥控油针动的也不多,但必须有,水面航行 ...

平衡油杯,又学到了 !  谢谢版主!  请问这个油针舵机在遥控器上是如何设定,类似你说用一个三位开关 一位熄火 一位低怠速 一位高怠速,那么这个在遥控器上是怎么设定?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衡油杯,又学到了 !  谢谢版主!  请问这个油针舵机在遥控器上是如何设定,类似你说用一个三位开关 一 ...

这个油门舵机一般用旋钮类通道控制,调到哪里就停在哪里。
三位开关我是用来控制风门:熄火、低怠速、高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油门舵机一般用旋钮类通道控制,调到哪里就停在哪里。
三位开关我是用来控制风门:熄火、低怠速、高 ...

基本懂了  ,谢谢两位版主 亲自解答!!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上的主油针舵机控制是如何调整? 达到什么效果?
你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不知道你是想问主油针的调 ...

QQ:4461782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