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涡喷改造柴油一杆启动大揭秘

楼主(2019-03-09):
手头有一台从网友哪里收购的二手老版本K80F发动机,全套,已经看不到编号了,但是整体比较完整,保养的也不错,轴承感觉还是新的,由于我们这里很难买到瓦斯气瓶和散装瓦斯和航空煤油,所以打算利用原有的设备把它改造成一个可以直接用燃油启动的一杆启动发动机,嘿嘿,品牌厂家要打我......
首先要确定发动机的结构是不是和改造,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拆开了发动机,发现它的设计还是非常不错诶,短短的前置喷油针将燃油喷进燃烧室内的环形回路蒸发管内燃烧的,而不是我们常见的环形油针!燃油有路也是很独到的,采用的是扩压器两片内藏油路,用铣床洗出的油路,用橡胶圈密封!结构简单,容易拆卸维护,这个值得称赞

老款瓦斯启动,老款ECU

橡胶圈密封

隐藏在扩压器下面的油路

短小的喷油嘴可以轻松更换

回路蒸发管

喷油嘴

下一步开始解决燃油燃烧喷发的问题

楼主:
继续,自己笨拙的双手加工的柴油陶瓷点火器,哈哈是不是很丑

网友A:
沙个发,LZ厉害
改好后动平衡如何解决呢?

网友:
这个太高端,本人知识面不够,无法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个发,LZ厉害
改好后动平衡如何解决呢?

有动平衡机很好做的。本人有一台

楼主:
燃油一杆点火启动原理就是利用高温陶瓷点火器直接点燃柴油煤油预热燃烧室导致燃油蒸发喷燃,所以首先得设计一套实用简单的燃油点火喷火电路装置,如图启动原理:按照瓦斯涡喷启动程序,启动时低速启动马达几秒,同时瓦斯电磁阀打开向燃烧室供气,同时点火头预热点燃瓦斯气体燃烧预热;预热温度达到预设值450度后启动电机继续运转涡轮,同时燃油电磁阀脉冲、油泵打开供油,燃油燃烧继续预热达到工作温度后瓦斯电磁阀关闭,进入怠速启动完成。
遇到的问题,瓦斯版ECU启动阶段燃油电磁阀和油泵是不会启动的,需要更换燃油ECU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新款K60G的一杆燃油点火结构

这个陶瓷发热体,到处有卖

这个陶瓷发热体,到处有卖

K60点火器

K60点火器

点燃的效果

点燃的效果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知道很牛逼

网友:
这样的技术贴应该设置为精品!  楼主对一杆启动的点火流程的解析非常详细,如果能改写ECU 点火程序就完美了

楼主:
       好啦,点火成功,接着就是改造ECU ,这个燃气版的涡喷ECU的设计程序是这样的,1.遥控器启动-油门杆先最大再拉到预设点,ECU启动点火头和瓦斯电磁阀工作:注意这时候启动电机不工作;2.瓦斯点火成功会接着启动启动马达几秒停止带动涡轮低速惯性运转,3.尾喷口检测到升温变化值启动马达、燃油电磁阀和油泵运转,4.温度和转速传感器继续上升到预设值(23000万转)以后瓦斯电磁阀关闭,5.转速达到27000转马达停转离合器分离6.达到45000转以后油泵进入稳定怠速阶段,这时候好像油门就可以控制油泵按比例运转了,也就是可以控制发动机自主运行了。问题来了

       首先一个问题,燃油启动的基本条件是:油泵必须先要启动。需要处理老款ECU启动的问题,老款油泵启动条件是:温度升温变化才会启动油泵哦, 怎么办呢?我用一个泵办法:欺骗ECU
办法就是:把温度传感器放在点火器附近,因为老款ECU启动的第一步就是先启动点火器。温度传感器在检测到升温变化后就会立即启动油泵和启动马达,燃油就可以点燃了。关键是控制好温度传感器安装的位置,太近太远都会影响ECU的工作程序,所以需要下来进一步实验。

       第二个问题:点火器供油
点火器的主要工作就是点燃柴油或者煤油,达到怠速以后必须断电断油,不然会造成燃烧室温度不均衡和燃烧异常。所以要在增加一个电磁阀。原本的燃气电磁阀不能用的,所以要准备一个耐油电磁阀,将他直接代替原本的瓦斯电磁阀就可以,因为可以利用老款ECU的程序自动关闭点火器油路,一举两得哦。

       第三个问题:ECU 设置点火头功率
据我多次的试验发现,老款ECU功率不足以完全加热这种8-12v的氮化硅陶瓷点火棒的,而且点火时间最大设定只有10秒钟,之后会断电,这也会导致燃烧室温度可能达不到怠速时的温度。理论上我准备设计一个用继电器和延时电路制作的触发开关电路,原理简单:利用原来的ECU点火头输出端来触发延时继电器,继电器连接主电源和新的点火器,延时30左右自动断电,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发动机停车
发动机运行和停车散热和现在大多数新款ECU的程序都一样,不需要改动。

    最后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用柴油启动发动机需要注意所有的密封胶圈的腐蚀现象。发动机外壳体有一个大密封圈,需要更换成氟橡胶,不然会造成油封漏油,发动机漏气现象。目前K牌发动机经过检测都是用的氟橡胶密封圈。自己DIY涡喷发动机需要注意。

    好啦,稍后几天会陆续补充上实验照片和试验视频,下下大家支持的讨论。

楼主(2019-09-26):
继续更新内容,这台发动机改造完就已经出掉了,留下一点视频作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内容,这台发动机改造完就已经出掉了,留下一点视频作证吧

视频在哪,发来看下

网友:
楼主知识丰富,学习和动手能力很强。估计也孤独,凤毛麟角。

网友(2020-11-14):
兄弟,你好,看到你改造瓦斯点火涡喷的帖子,感觉你在这方面很专业,我有个瓦斯点火的涡喷机,有改造的打算,想和你聊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内容,这台发动机改造完就已经出掉了,留下一点视频作证吧

兄弟,本人有瓦斯点火的老款机,能否指导改装?手机13626192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