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K8不错,质量有所提高,比以前更抗震,新配蓝牙也比以前好用。

楼主(2019-03-09):
K8确实比以前抗震多了,尾轴目视明显弯曲,这要是以前的飞机早就抖散架了。油门定速80,飞机纹丝不动。

转动主旋翼,尾轴明显不同心。技术所限,视屏就不拍了。

在来一张飞机正常模式的锁尾照片。飞机通电后尾滑块基本靠近最里边。锁尾成功。以前飞机大螺距,容易甩尾。是尾舵行程不够。导致甩尾。现在K8里的默认参数基本不变。飞机不管高转速,还是低转速都锁的死死的。任何暴力的动作尾巴都不会跑偏。传说中的棍应该就是这样的。

最后在补一个,尾中联劲量靠外。注意八字臂,别卡主了。

蓝牙模块安顺序插进去。通电红灯常亮表示链接成功。
这个比以前的改进了。好用。最起码不会插反把蓝牙模块给烧了,我的第一个就给烧了。很是郁闷。

再来一张全家福,去年飞丢了一架,这回好好纪念一下。最后祝各位模友,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玩模型,永不炸鸡,永不放弃模型。

网友:
直机也能飞丢,佩服

楼主:
场地有点复杂,动作有点超前。

网友:
k8挺好用的,只不过太多人一出问题就认为是k8的问题,背锅大王

网友A:
这个k8现在什么价格嘛?

网友B:
已用K8好多年,期待K9!

网友:
k8本来没啥问题

网友:
我也K8可以单独买一个蓝牙模块配合使用吗?支持苹果手机吗?

楼主:
能。。买来用吧。。记得买新款的。。平放的。。

网友C:
请问楼主,尾推靠近轴承这边,舵机摇臂在中立点位置吗?我的420感度设置到80刚好不金鱼尾,急推螺距尾巴向右摆动,调高扭矩补偿后还是有点摆动,调很高又会向左摆动,很难调到不摆动,尾巴感觉就是软绵绵的,方向摇杆向左打急停尾巴会反弹一下
我安装的时候舵机中立点,尾滑套向轴承这边靠一点点,是不是这个角度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尾推靠近轴承这边,舵机摇臂在中立点位置吗?我的420感度设置到80刚好不金鱼尾,急推螺距尾巴向 ...

   有可能你的转速不够,转速低了就会好多问题

网友:
vbar的自动优化是不错的设计。可惜非vbc的自旋速率不够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你的转速不够,转速低了就会好多问题

3d转速够了,用的电调定速,听声音转速够了,机子挺暴力了,尾巴有轻微上下慢速摆动,推螺距怎么调都还存在一点摆动

网友(2019-05-08):
在安装菜单里面,尾舵机这里,尾舵机中立点的时候,尾推滑套向波箱这边靠,尾桨夹角2-3度,楼主你这里设置几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已用K8好多年,期待K9!

老哥 k8是kbar缩写  前面没有k1 234    所以升级也不会是叫k9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 k8是kbar缩写  前面没有k1 234    所以升级也不会是叫k9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 k8是kbar缩写  前面没有k1 234    所以升级也不会是叫k9

会有个neok8的吗

网友:
哈哈  国产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