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台钳D个台钻

楼主(2019-03-10):
喜欢折腾 捡了几个小台钻(黄山的)感觉都不满意 主轴匡量 真是个问题 平时偶尔钻个孔攻个丝啥的 用手钻 老钻歪 挺烦人的 手上现在有这些东西 师傅们 看看怎么利用一下呢?

是这样利用滑块好呢?

还是买二个光轴直线轴承好?

这样利用台钳固定支架 可行不?用的时候就夹住就可以钻了 需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加工 首先这个台钳自己是没办法打孔的,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的升降 是导轨合适还是光轴好?动力是电机加轴套还是用无动力小轴好?琢磨了几个月也决定不了,慢慢的也在搜集配件

主轴是直连的好还是皮带变速合适?主轴和导轨啥的还没敢下手 动一下就是几百块麻烦各位朋友帮忙参谋一下 让我圆一个心愿吧…… 感谢

网友A:
如果是高速钻,1mm以下钻头,最后图的主轴好,皮带、同步带的振动较之大,微钻容易断,这是我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速钻,1mm以下钻头,最后图的主轴好,皮带、同步带的振动较之大,微钻容易断,这是我的经验。

不用那么细的钻头 2-6mm的钻头用的比较多 主要就是打个孔 攻个丝

楼主:
主要是看这个台钳的底板比较厚实 想利用一下

楼主:
这样可行不?再买一个这样的导轨

网友:
这些电机直驱应该都不呢打稍大的孔

网友:
直驱电机不行的, 得加减速,这么说吧,之前我用750W的伺服电机, 2.5倍减速, 铝板上供M16的丝, 都会堵转。

网友:
楼主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祝楼主的创新自制的台钻早日成功。按楼主的技术要求采用一下无动力主轴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B:
电机要减速要不然力气小。钻头转速不用太高。太高了钻头磨损快,当然如果你用的是钨钢钻头就转速高点。导轨还是高点的好。要不然钻大件行程不够。台钳就是台钳。别拿金子做钉子贵还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减速要不然力气小。钻头转速不用太高。太高了钻头磨损快,当然如果你用的是钨钢钻头就转速高点。导轨 ...

明白了 电机需要减速 那就必须选择无动力主轴了 马上去学习一下导轨尺寸方面的资料

网友:
线轨做主轴合适不?感觉不如用圆的那种,底板叫人打个孔或者装个轴孔座。要攻丝的话,扭矩一定要大,你可以参考别人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