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8的RX2焊盘焊掉了,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楼主(2019-03-10):
今天换接收,不小心不GT8上的RX2焊盘给掰掉了,兄弟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不行只能再换个PPM接收了,手残啊

楼主:
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A:
补点或者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点或者拖线

最近的位置是一个贴片电阻,手漕不敢搞,买了一个福斯的PPM接收机,先用着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情况

飞控上的焊接收机的焊盘,被我一下子掰掉了。就是那个RX2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