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小机,悬停振动值才330!

楼主(2019-03-10):
OXY2,炸了无数次,换了几个零件,给轴承加点油,一测试悬停振动,哇塞,最低才330,太给力了

楼主:
补一个振动值截屏,悬停时截的屏。

楼主:
夸完O2,我的X3嫉妒了,第一电就炸给我看。

网友:
直升机太复杂,一直没敢玩啊!

网友:
说真的,就算是2800的震动,都不影响飞行

网友A:
2800的振动就不是哇塞了,也许会**,这样x3也不会想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豪控

二手的控,自己搞了贴纸而已

楼主:
X3悬停振动1400,我飞了个U字航线,没拉起来,直接炸水坑里又自己弹跳上岸。
损失不大,三个易碎舵臂,一副大桨,一个脚架,其他都没事儿

网友C:
請問下配置
我190配38尾槳螺距12度
大螺距會甩尾需要降到11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下配置
我190配38尾槳螺距12度
大螺距會甩尾需要降到11度才行

转速低时是会大螺距甩尾。换飞跃250尾桨,用碳大桨,尾舵关于螺距的补偿调到最大,上面的方法可以改善。

网友:
越看越想买,等OXY下一次活动就入手,空机900多?

网友D:
我的x3l之前整栋280,3次都没过300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3l之前整栋280,3次都没过300不知道为啥

那证明机器调整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证明机器调整的很好啊。

我也没咋调,就安好了试了一下,感觉挺不错

网友:
可惜oxy没有大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0的振动就不是哇塞了,也许会**,这样x3也不会想不开

600以下震动的飞机飞起来更像模拟器指哪打哪的手感,1200以上的就明显感觉到没那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3l之前整栋280,3次都没过300不知道为啥

我的X3炸了以后,换了RJX的大桨,悬停振动也在300已下了,270左右。看来原来悬停振动1400是因为HALO的大桨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3炸了以后,换了RJX的大桨,悬停振动也在300已下了,270左右。看来原来悬停振动1400是因为HALO的大 ...

对呀,泰世的机子确实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