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xn油门舵机的疑问

楼主(2019-03-10):
鸭子700xn油门舵机官方标配ds530,那么问题来了,请看图,两个530舵机均不到2起落就脱齿了,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特别强调,这是两颗舵机,出的相同问题,舵机从500x拆机下来

网友A:
高频震动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震动太厉害了

舵机质量问题也不排除吧

网友:
用手拨一下发动机风门摇臂,是否有阻尼现象。

网友:
换DEKO或者GDW吧

网友:
油门舵机对力量几乎没什么要求,只要有响应速度就可以,俩同样的舵机在同样的位置使用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除了质量,我想不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网友B:
按道理塑料壳的舵机是不应该说震坏的。古代的油机使用条件比现在苛刻吧,也没说这样那样。还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塑料壳的舵机是不应该说震坏的。古代的油机使用条件比现在苛刻吧,也没说这样那样。还是质量的问题

而且楼主已经在舵机耳朵哪里加了抗震垫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塑料壳的舵机是不应该说震坏的。古代的油机使用条件比现在苛刻吧,也没说这样那样。还是质量的问题

我这是530m,金属外壳的,是金属外壳的原因?我现在换的kst589,用段时间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质量问题也不排除吧

ya拓的舵机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质量问题也不排除吧

我用215  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530m,金属外壳的,是金属外壳的原因?我现在换的kst589,用段时间看下

只有中间是金属的,头尾是塑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中间是金属的,头尾是塑料吧?

全金属

网友C:
检测是不是憋舵了。

网友B:
那也不管,你加了橡胶垫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管,你加了橡胶垫圈了

加了的,这个是必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是不是憋舵了。

行程校了的,两头都有3-5个点的余量

网友D:
亚拓机是好机  当年买的500 换了一个尾舵机 没有用多久同样问题。 说白了 就是质量问题。就是想让你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机是好机  当年买的500 换了一个尾舵机 没有用多久同样问题。 说白了 就是质量问题。就是想让你炸鸡的 ...

还好是油门舵机,要是斜盘跟尾巴么怕是真要炸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好是油门舵机,要是斜盘跟尾巴么怕是真要炸鸡

发动机拉缸也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动机拉缸也是很贵的…
不要吓我,已经拉了一个了

网友F:
震坏的吧,我看直机都用球头,没啥缓冲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