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轴距四轴 mobula 7 一个位置的电机经常过热,飞桨,换过两次电机

楼主(2019-03-10):
75 轴距四轴 mobula 7 一个位置的电机经常过热,飞桨,换过两次电机,换电机后能坚持20来次飞行,但他还是比较容易发热。
请问啥原因,难道是这个方位的集成电调坏了吗

网友A:
这种情况有点像是电调出了点问题,飞控对电机不断进行调整,导致电机发热,如果有条件可以观察一下电调的输出,看看是不是不稳定。

楼主:
f3飞控,能看电调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有点像是电调出了点问题,飞控对电机不断进行调整,导致电机发热,如果有条件可以观察一下电调的输 ...

f3飞控,能看电调输出吗

楼主:
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B:
连上电调调参软件,看看是不是那个位置的电调和其他三个电调固件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调调参软件,看看是不是那个位置的电调和其他三个电调固件不一致

只连接过betaflight ,电调还没连过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