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B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9-03-10):
B6充电器的这是啥玩意零件被烧碳化了?我对电子电路一窍不通!

编号121是啥零件

编号121是啥零件

还能充3s锂电

还能充3s锂电

网友A:
应该是 120欧姆的 电阻吧?  均压或放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120欧姆的 电阻吧?  均压或放电用的?

多谢,是叫帖片电阻?手工好焊接吗?

网友:
b6不建议修了,趁机会升级个好充电器

网友:
焊盘都烧没了,没法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