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调参后油门无法控制电机转速求教

楼主(2019-03-10):
请教各位大神,FUTATA14SG
遥控器
,betaflight调参完成后,解锁——推油门,摇杆在低位(两格刻度以下)推动,
电机
转速明显有快慢转速。但是油门摇杆高于两格之上后,电机转速瞬间达到最快转速,无论将油门摇杆怎么动(最高最低),电机依然无法减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电调协议,还有摇杆最小值1000最大值2000,看看都对吗

网友B:
有的电调要上桨才可以控制的

网友C:
遥控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D:
搞定了吗 楼主

网友E:
不上桨就正常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上桨就正常现象
老哥在吗

网友F(2019-04-12):
我的也是这样呀,你是怎样解决的?可否告之!

网友G:
電調是否選了oneshot?如果選了oneshot要調低油門!你可以試下選dshot!

网友H:
我也是这样,咋回事啊

网友I(2019-05-22):
我也是这样,也是14SG配F405飞控,找到原因了,是开了air mode,所以只要推上去两格,就会怠速,帮助你的急停和转弯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