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使用睿思凯r9m高频头

楼主(2019-03-11):
手上有台天地飞8x,可以替换高频头,遥控距离顶多2公里。最近睿思凯r9m高频头900mhz用来远航FPV很火,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用r9m装在天8上,就可以实现天8遥控距离达到十公里开外了,引脚不同杜邦线连接,再加外置供电就可以。这样就不用带两个控去外场,装了天地飞接收的机机也不用换,剩下一个控的钱。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做过的请指教

网友A:
可以。根据说明书操作即可。

网友:

请问天九能用吗?请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说明书操作即可。

r9m的说明书?

网友:
同是PPM信号,好像JR ,FUTABA的PPM信号有正反向的区别,要加个反相器(一个三极管)

网友B:
天地飞应该是FUTABA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应该是FUTABA系统。

你的意思是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兼容?

不通用 但是R9M支持PPM信号输入 理论上可以跳线接出来 但是麻烦程度可怕 不如直接上433 或者换X7控 也不贵

网友:
天地飞9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用 但是R9M支持PPM信号输入 理论上可以跳线接出来 但是麻烦程度可怕 不如直接上433 或者换X7控 也不 ...

纯属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用 但是R9M支持PPM信号输入 理论上可以跳线接出来 但是麻烦程度可怕 不如直接上433 或者换X7控 也不 ...

其实跳线没那么难,r9m装在睿思凯也是ppm吧,现在网上好多高频头兼容各种制式,包括dsm,还可以飞小鸡,我考虑的初衷就是一控走遍天下的可能性。r9m装在天地飞上,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除了失控保护应该都可以实现原有功能。

网友D:
高频头放不进去,挂在外面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头放不进去,挂在外面很难看

就是看了你的教程还有视频决定固定翼远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头放不进去,挂在外面很难看

挂在外面难看是真的,除非打印壳子。你现在用433还是睿思凯还是加r9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跳线没那么难,r9m装在睿思凯也是ppm吧,现在网上好多高频头兼容各种制式,包括dsm,还可以飞小鸡, ...

r9m跟睿思凯控是spi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挂在外面难看是真的,除非打印壳子。你现在用433还是睿思凯还是加r9m?

现在用的这个

网友:
是的。另外天地飞的ppm信号不需反向即可接入r9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这个

这是机载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机载端?

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

这个搜不到啊,学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