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声音大刀痕明显

楼主(2019-03-11):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0618b高速工作的时候振动声响大,刀痕很明显,用力扳主轴也不见晃动,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刀磨的不行,膨胀螺栓也太硬。

网友B:
没上顶尖,当然会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上顶尖,当然会振

另一台0618b就不会,同样的刀具,两台车的拖板都有轻微让刀

网友C:
明显是刀的问题。
你这把刀主切削刃和工件轴线是平行的,如何切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磨的不行,膨胀螺栓也太硬。

不会哦,同样的刀在另一台0618b上唰唰的,而且各种刀都换过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刀的问题。
你这把刀主切削刃和工件轴线是平行的,如何切入。

平行?是垂直吧,在另一台车上唰唰的啊,而且很光滑,换了车刀角度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磨的不行,膨胀螺栓也太硬。

模具钢都没问题,螺栓很软啦

网友:
主轴有变形吧,以前我也有一台车床高速振动。主轴修理后就好了。

网友:
用靠表量一下主轴跳动

网友D:
我的车床是我爸在厂子里修的。卡盘法兰加工了一下配好动平衡就不振动了。

网友:
这应该才是这把刀的主刀刃

网友E:
有可能是车床在某一点转数时,系统产生共振现象,可将主轴转数改变一下看看。别外楼主的刀具切削角度能否按经验‘’车外圆刀‘’再重新磨磨。

网友F:
主轴轴承没问题的话,难道是刀架或拖板梢铁松了。

网友G:
明显的看就是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床是我爸在厂子里修的。卡盘法兰加工了一下配好动平衡就不振动了。

可能也是动平衡的问题,我对比了两台0618b,感官上没分辨出有什么不同,有一台就是一下刀就振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的看就是刀的问题,

刀可能有问题,但是不是造成刀痕的原因,同样的刀同样角度,在另一台床上很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轴承没问题的话,难道是刀架或拖板梢铁松了。

检查过了,拧紧也还是不行,郁闷得很。振动响声是从齿轮箱里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车床在某一点转数时,系统产生共振现象,可将主轴转数改变一下看看。别外楼主的刀具切削角度能否按 ...

慢速刀痕就没那么明显,高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