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21皮拉图斯换心换腿大手术

楼主(2019-03-11):
手头上的机炸的差不多了,快到没机可飞的地步了,皮拉图斯钟情已久,作为日常休闲机还是挺不错的。原厂状态下试飞了几个起落,感觉动力偏弱,没速度没激情啊。由于经常飞草地,还是很有必要升级一下前起落架的。
电机很简单,换fms原厂的3648kv770的电机,唯一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电机比原来的长了,鸡头罩和机身的间距大了,作为一个轻微的强迫症患者肯定不能接受这个,怎么办,切呗。环切一圈,量好长度,粘一圈泡沫,然后整形,完美!
起落架就比较复杂一点,主要皮拉图斯前起落架很短,很难买到适合的避震前起。我买了两款,一款是带轮子高度90mm的,安装孔4mm。一种是不带轮子63mm安装孔3mm。到手后对比还是决定用后一种,改造难度较低。
量好高度,切掉原起落架,保留安装用钢丝,避震起落架安装孔扩孔,fms钢丝是3.5mm的,用3.5mm钻头阔孔,然后搓出几米螺丝固定平面,然后就是很简单的上起落架了。
最后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打磨舱门收放机构的横量,因为避震腿较粗,不打磨的话舱门盖不拢。
改好后非常完美!改日去试飞。

楼主:
补几张完成图

网友:
手艺好哇!

网友A:
这飞机速度有多快?展会上见过,流线型很棒,外加六叶桨,速度应该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速度有多快?展会上见过,流线型很棒,外加六叶桨,速度应该很快吧

速度不快的。桨叶多反而阻力大  只是好看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就是这个小咕噜,草降是不是偏小啊

网友:
桨叶真是好看!

网友:
靓机好手艺。。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求后一种起落架的链接

网友:
酷酷的飞机

网友B:
按论坛里的神论大法,要提高动力的话应该做如下两件事:
1. 用更低KV的电机 (低KV扭矩大)
2. 将六叶改为两叶(桨叶越少,效率越高)
楼主为何不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论坛里的神论大法,要提高动力的话应该做如下两件事:
1. 用更低KV的电机 (低KV扭矩大)
2. 将六叶改 ...

kv变低需要提高电压 换两页桨不仿真 在其它不变的前提下换大一号电机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变低需要提高电压 换两页桨不仿真 在其它不变的前提下换大一号电机是最简单的办法

论坛的大师们说的,低KV扭矩大啊。你敢不信?
两叶桨不仿真没关系,我自己做的像真机都是配飞行桨和摆设桨。

低KV的扭矩大对同一个桨就是桨转得更快。
两叶桨效率高,就意味有更多的能量去驱动桨。
我觉得应该实践一下。

另外,飞机很漂亮。

网友C(2019-07-23):
楼主,你把电机从750KV换成了770kv,相比原电机提升了2.667%的性能,然后还做了个这么违和的泡沫圈圈,得不偿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把电机从750KV换成了770kv,相比原电机提升了2.667%的性能,然后还做了个这么违和的泡沫圈圈,得不 ...

原来3541 现在3648。提升了不少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3541 现在3648。提升了不少功率

电机是看kv值的,功率提升了是说你可以用更大的桨,如果你没有换桨。就是我给你算的那个值。

网友:
这机飞还是很好飞,就是低速容易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