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系统问题

楼主(2019-03-11):
闲鱼本地买了两个当垃圾处理的华兴车床系统后,被我修好了。卖家很佩服。结果我们成朋友了。这次从他那里弄来一台全新的宝元系统,开机有时白屏,有时能显示,但是提示无法启动,发现这系统要插CF卡,系统软件都装这个卡上,CF卡好找,但是系统软件难弄,群友有这个系统软件吗。由于无法启动,也不知道这系统的型号,面板上也 没有标识

网友:
成色不错。软件可以尝试联系联系厂家

网友:
深奥的东西!

网友:
系统软件一般都要找厂家解决,但是能找高手也许能解决。

楼主:
那朋友是开机床配件公司的,说这个系统放了快10年了,全新的机子放坏的。 看我喜欢弄就让我带回来了。可惜没有软件。

网友A:
先把CF卡完整备份下来,重新找张CF卡,做个PE系统系统进去看下单独计算机硬件部分是否完好;在用个人计算机用读卡器读取原机上的系统文件看看是否有备份程序或者安装包,有的话那就简单了;;没有安装包的话要找高手了,只要CF卡不坏也是可以把上位机文件导出来的;

看你发的图不清晰,看不清楚上面的文字,但感觉只是Windows没有启动起来而已,应该不是致命故障;

我原来帮别人处理过生产线上位机问题,也是用CF卡的工控机,重新买了张CF卡做好PE系统放进去,结果启动起来了;

网友:
能换主板电池的话 换下电池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CF卡完整备份下来,重新找张CF卡,做个PE系统系统进去看下单独计算机硬件部分是否完好;在用个人计算机 ...

机子上CF卡槽是空的,没卡了。所以这点是麻烦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不错,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9-06-04):
搞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