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千元一下的遥控器可改无线模拟器的(办公室玩模拟器)

楼主(2019-03-11):
求推荐千元一下的遥控器可改无线模拟器的(办公室玩模拟器) 好控玩模拟器不划算,想买个便宜点的支持PPm 可以改无线玩模拟器   二手也行 不太了解哪些控支持 知道的模友推荐一下 谢谢哦

网友:
乐迪AT9S 就可以

网友:
基本上只要接收有PPM輸出...或是再加一塊訊號轉換版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经常练特技动作练模拟器摇杆电位器磨损不了多少

网友:
你应该问哪一款遥控器不可以改无线模拟器

网友:
有直接支持模拟器的接受加密狗一体

网友:
什么牌子的都行。如果没有ppm信号,普通接收机就买一个ppm信号转换模块华科的就行-我把12s改了。

网友:
这个好办 你去搜ppm接收机 这样的接收机肯定能改无线模拟器 然后买对应的遥控就行了
我用的是D7E刷机版 支持DSM2 DSMX 接收机是S603 DSMX制式 自带PPM输出
用加密狗的USB引脚接出5v给接收机供电 再把接收机的PPM引到加密狗的音频线接口就好了

网友A:
好控玩模拟器没什么不划算的,好控不多用才不划算呢,买个带ppm输出的接收机连上加密狗的ppm线,无线模拟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控玩模拟器没什么不划算的,好控不多用才不划算呢,买个带ppm输出的接收机连上加密狗的ppm线,无线模拟器 ...

其实是这个意思,家里控不能每天带来带去麻烦 买一个放办公室 随时玩

网友:
只玩多轴(富斯FS i6X)足够,其他推荐(乐迪AT10II)

网友(2019-07-07):
随便一二百收个二手控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