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好盈100a v3电调加cgy750陀螺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9-03-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直接用电调定速吧

网友:
cgy750定速一般是给油机用的,电直用电调的是最稳当的

网友A:
陀螺仪定速功能主要是给油机用的。
电调自己定速肯定比陀螺仪定速效果好,因为陀螺仪不可能根据每一款电调去优化,而电调自身的定速肯定是优化过的。

所以电直还是用电调定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定速功能主要是给油机用的。
电调自己定速肯定比陀螺仪定速效果好,因为陀螺仪不可能根据每一款电调 ...

陀螺仪定速能调参,能根据螺距变化补偿。你的说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定速能调参,能根据螺距变化补偿。你的说法不对。

奥,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陀螺仪知道目前的螺距,但是电调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