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电压显示不准

楼主(2019-03-11):
B6充电器电压显示不准,由于外接电源不好炸了一个电容,重新换了相同容量电容后充电时第二片电压显示不准了,如果不充电,电压显示正常。请问如果维修,从那儿着手检查。

网友A:
怎么个不准,解释一下,怎么测量的或者跟什么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准,解释一下,怎么测量的或者跟什么对比。

B6接上电池不进行充电显示电压正常,比如4S几节都是3.8几伏,一开始充电第二片电池电压就迅速变大(1分钟之内)比如升到4.几伏,其他几片电池显示正常,在3.8伏左右。退出充电状态,几节电池又回复到3.8几伏,包括第二片电池。就是充电时电压显示不准。

不是电池问题,几块电池都是这样,之前充电器是正常的,我用的外接电源损坏电压太高B6上的滤波电容炸了,我换了一个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6接上电池不进行充电显示电压正常,比如4S几节都是3.8几伏,一开始充电第二片电池电压就迅速变大(1分钟 ...

B6不充电也能看电压?

网友(2019-08-08):
刷机升级固件啊,论坛里有教程的

网友(2019-12-10):
解决了吗 我的好像也有这种情况 我是刷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