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车床

楼主(2019-03-11):
断断续续做了很久的时间.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文采不行,大家就看看DIY过程的图片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是以前国良0620改的。
手机里面还有些视频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顶一个有一段时间也玩这些我解的比玩飞机烧钱多多了

网友A:
雕刻机是,爱尚雕刻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是,爱尚雕刻机架?

是的

网友B:
我也在做,换的滚珠丝杆有5丝回差,头疼

网友C:
也在做,没有设备,我的导轨固定孔都打斜了,还断进去两个丝锥,崩溃啊

网友D:
这么短的黄铜刀纹这么重?这轨起码有16Cm宽还是想办法把精度弄上去再说,不然和0618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换的滚珠丝杆有5丝回差,头疼

一般换钢球能救回来。除非重度使用过的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短的黄铜刀纹这么重?这轨起码有16Cm宽还是想办法把精度弄上去再说,不然和0618差不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车道的问题。车丝的外圆用的车螺纹的车刀开的。今天换了把车刀。你看一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做,没有设备,我的导轨固定孔都打斜了,还断进去两个丝锥,崩溃啊

我是先把导轨固定好,钻花上套了两个和导轨沉孔一样大的轴承。这样误差不大。

网友:
楼主NB。这都能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把导轨固定好,钻花上套了两个和导轨沉孔一样大的轴承。这样误差不大。

好办法,谢谢

网友:
20轨换25轨,总共要新打60个孔,大工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车道的问题。车丝的外圆用的车螺纹的车刀开的。今天换了把车刀。你看一下怎么样。

用机夹刀车段45淬火料测试下刚性吧,也是给后来者学习的榜样,我种觉得线轨没硬轨强但就是喜欢线轨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夹刀车段45淬火料测试下刚性吧,也是给后来者学习的榜样,我种觉得线轨没硬轨强但就是喜欢线轨的灵敏 ...

这个材料看着挺硬的,分不清楚材质。准备做主轴电机的座子。然后4爪卡盘只能夹3个爪子,这样是不是违规操作呀。其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材料看着挺硬的,分不清楚材质。准备做主轴电机的座子。然后4爪卡盘只能夹3个爪子,这样是不是违规操 ...

不弄伤人都不算违规嘛!这样车平面最好开低速,振动影响加工质量!车床弄它有点吃力你不是有铣床吗?

网友D:
要是车孔,就在轻的位子加个配重呗,夹的紧就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弄伤人都不算违规嘛!这样车平面最好开低速,振动影响加工质量!车床弄它有点吃力你不是有铣床吗?

我那是雕刻机。这个板子18个厚,不知道要干多久

楼主:
今天做的伺服电机座子,给这个车床当主轴东元750w

网友C:
主轴用伺服,在mach3里怎么设置啊?怎么设置才能让伺服一直转,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用伺服,在mach3里怎么设置啊?怎么设置才能让伺服一直转,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这个要伺服上调试吧。我也刚接触伺服。我看了下东西伺服有一个15v输出。接电位器可以控制转速。mach3有个0-10v输出大体意思应该差不多。

楼主:
今天把750w伺服电机主轴安装好了

网友:
楼主这工具用的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换的滚珠丝杆有5丝回差,头疼

滚珠丝杠5丝回差?二手的吧?

网友:
楼主加快进度。等你的经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滚珠丝杠5丝回差?二手的吧?

非也,c7轧制滚珠,早知道买磨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也,c7轧制滚珠,早知道买磨制的了

轧制的精度差。买前没科普一下?

网友F(2019-04-25):
什么控制卡?可以车螺纹?

网友G:
楼主,电机座上的弧形孔是怎么走刀加工的啊?

网友:
l厉害 学学经验 天暖和了又想摸铁家伙了

楼主(2019-06-07):
引用 网友F:
什么控制卡?可以车螺纹?

MACH3  加工策略里面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机座上的弧形孔是怎么走刀加工的啊?

以绿色轴为中心 慢慢转动电机座 就是一个 小弧了

网友G:
感谢!是用手转动电机座吗?是一刀成,还是分几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是用手转动电机座吗?是一刀成,还是分几刀?

先铣个孔 ,在慢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