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手飞机!

楼主(2019-03-11):
新手一枚,是玩飘飘机好还是苏27一类的泡沫板的好

网友:
都可以,看你喜好

网友:
飘飘既或者冲浪者X8

网友:
龙升飘飘机 所有飘飘机里面最轻 最飘 最接近原版飘飘机的一款
塞斯纳 前拉动力 没有后推布局的下推效应 拉力线很正 典型的布局 有代表性

网友:
先玩飘飘机

网友:
纸飞机,好飞,炸了不心疼

网友:
我改手抛机来炸,很耐炸

网友:
看看这个吧,
小朋友都能飞好的,
一个机身,2种机翼,
无副翼上手快,好飞,耐炸,省电,松杆自动回平,无压力
熟悉后换副翼版机翼,各种动作都能来

翼展1040mm
起飞重量220g-240g,
相比龙升800翼展,起飞重量都要210g,
机身机翼刚性更好,抗风能力强

网友A:
别飞su27。难飞,而且手感很差,副翼贼灵敏,升降贼迟钝(相对副翼),有钱直接魔鬼,缺钱微风2005(有的店叫英雄),这两款最合适。楼上建议的飞机更好,但是贵了点,没有师傅带,代价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飞su27。难飞,而且手感很差,副翼贼灵敏,升降贼迟钝(相对副翼),有钱直接魔鬼,缺钱微风2005(有的店 ...

飞过就知道,
已经培养了N多小朋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过就知道,
已经培养了N多小朋友了,

微风会不会太灵敏?怕失误了反应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风会不会太灵敏?怕失误了反应不过来

松杆回平,舵量小点即可

网友:
飘飘机好,可以飞很慢,适合新手学习。。su27不行,方向有点贼,速度又快。。不缺钱的话魔鬼、微风、各种塞斯纳都不错。缺钱的话就3D板机。。推荐GEEBEE,可以飞航线也可以飞3D.。可以飞的快也可以飞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风会不会太灵敏?怕失误了反应不过来

微风不灵敏,但是皮筋容易断。。

网友:
新手还是飘飘机好。

网友:
皮筋如果用宽的一般要8根,文具店买到的细皮筋20根起。飘飘机飞的虽慢,但是打舵感觉肉肉的,对于新手也不是很合适。个人以为,半滑翔半特技的微风最好

网友:
我第一架飞上天的是ASW15,很好飞,只要装配没问题,肯定能飞上天。只是这款机有散热和翼根有点问题,关键是现在早停产了,没的买。
飘飘机飞过,是其他模友的,借的飞了下,感觉有些贼。不是那么好飞,毕竟不是自己的,也不知道是否装配有问题。
现在我飞的是冲浪者,装配没问题,重心调好的话,(天捷力的冲浪者X8,重心在碳杆在微微往机翼前一点点),使用1500MHA电池,非常好飞,可快可慢,就算打错舵了,也问题不大,再改回来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耐炸,和飘飘机一样耐炸。冲浪者想要耐炸,在机头要套个塑料可乐瓶头。滑翔性能也很不错。
至于SU27板机的话,没飞过,看视频,应该对操作要求还是满高的。它气动总布局很不错的,但由于是板机,完全要靠电机拉力来带动,滑翔性能很差。

网友:
先买个板机学学怎么装机调机,找找飞航模的感觉再买带翼形的航模飞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