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压载水箱的变电磁铁压载水袋可行性研究。

楼主(2019-03-11):
本人新手一个,但是对模型潜艇的爱好一直从中学到不惑之年,上中学时学电路,通电线圈的铁钉,会形成电磁场,受到启发,如果把电磁铁用在压载水箱上是否可行,把上下两个的电磁铁用作压载水箱的动力,然后把水袋放到中间,同时通电后磁极相同,相互排斥,水袋无压力,吸水下潜。磁极不同则排水上浮,只是这个电磁铁存在一个可变磁极,这个电路不怎么好设计,还有电流强弱大小,磁力大小问题都未能研究,发个帖,请大神们积极发言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个人见解,仅限此板。

楼主:
这个这个论证结果可行的话,压力合适的可以瞬间排水可以像真潜艇一样快速排水,快速上浮,快速吸水,快速下潜

楼主:
如果潜艇够大的话,艇艏还可以做个快潜舱,YY了,呵呵。

楼主:
画了个简图,可能我要表达的,有些乱,

网友A:
距离太大,电磁铁没有可能没有足够吸力排水

楼主:
这个是上浮状态的图,上一个是下潜状态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大,电磁铁没有可能没有足够吸力排水

如果把水袋设计成一个扁方体,距离缩小容积不变,是否可行,纯属探讨,

楼主:
同时增加磁场强度

网友B:
你們都忘了一個很簡單的物理..就是真空及氣壓或水壓
不管你先是壓縮再放開進水, 或是先注滿水在水下排出壓水倉的水..
情況1~ 在密封倉下你要注水, 那倉內氣壓怎麼排走? 你想水自然吸入袋內是不可能的
情況2~ 袋內注滿水你要迫出袋外, 那倉內就變為負壓, 你必須用強大的動力才可以.
情況3~ 如果壓水袋置在密封倉外, 跟外面的水有接觸下, 那根本沒意義, 排了水也是被外來水壓壓扁,注滿了也是同一重量, 只是多了一件泡在中水的零牛..

唯一比較可行方案是針筒原理, 再接上慢速高扭力齒輪及電動機, 可以抵抗一定程度的直空負壓及正壓...
最正常方案都是用壓縮氣,例如CO2 , 而壓水倉則上下同時有閥門, 當上下閥門打開時內面空氣會自動排出,水由下面進入, 當關掉上閥門注入壓縮氣水會由下閥門迫出倉外....某寶要找CO2 及相關電磁閥系統很易, 成本也不高, 至於控制電路也不難做. 唯一就是零件本身重量及體質也不小, 比例上船身也不能太小.

楼主:
您说的很对,疏忽了气压这个重要问题,关于气压问题考虑了一上午,可以另建一个高压C02罐储气仓用管子连接压载仓顶部,下潜时用舵机压缩C02罐顶部出气直压载水仓顶部,压载水袋,排水上浮时直接用排气阀将压载水仓上部的气体排出艇外,实现上浮,这样可行吗,不过这样,这个想法就变成了辅助器具了,可行性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們都忘了一個很簡單的物理..就是真空及氣壓或水壓
不管你先是壓縮再放開進水, 或是先注滿水在水下排出壓 ...

您说的很对,疏忽了气压这个重要问题,关于气压问题考虑了一上午,可以另建一个高压C02罐储气仓用管子连接压载仓顶部,下潜时用舵机压缩C02罐顶部出气直压载水仓顶部,压载水袋,排水上浮时直接用排气阀将压载水仓上部的气体排出艇外,实现上浮,这样可行吗,不过这样,这个想法就变成了辅助器具了,可行性意义不大了,就鸡肋了。

网友C(2019-04-10):
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下潜时直接把气排出去,上浮时电解水,产生氧气个氢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下潜时直接把气排出去,上浮时电解水,产生氧气个氢气。

然后一个火花,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下潜时直接把气排出去,上浮时电解水,产生氧气个氢气。

想法也可以,不过氢气和氧气万一混合有一点火花就会爆炸,不好控制,还有氢气和氧气的量要足才能产生压力形成压强把水压出去,这个也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不大好实现,可以先出个实验模型实践一下,看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然后一个火花,boom

一个火花有结合成水。继续下沉。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火花有结合成水。继续下沉。完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要是能电解水  那要多少的电

网友:
这种问题还研究,浪费时间,简单易行的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