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11搭配6cc汽油机

楼主(2019-03-11):
    年前得到了一套翌烁模型出品的翌11搭载6CC电热式汽油机的套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飞行有些心得。

    电热式汽油发动机市面上比较少见,之前能买到的也只有OS的GGT系列,但其堪比四冲程大排量发动机的高昂价格导致其很难普及。
现在小排量的汽油机也有一些,但仍然需要CDI点火,导致重量和体积变大,失去了小汽油机的意义。
    翌11套机搭载的这个GF6电热式二冲汽油发动机很好的控制了体积、重量。其排量为6cc,比普通二冲汽油机的震动小的多,接近于同级别甲醇机,加上没有了CDI点火的干扰,在使用中的感受和甲醇机没有太大的不同。使用原厂消音器时这台发动机的功率要比同级别甲醇机略小,但燃料的消耗要小的多,使用加长谐振管后功率要比同级别甲醇机略高,燃料的消耗有所增加但依然小于甲醇机,运行时机匣温度较高。我们知道为了能使甲醇充分燃烧,化油器要将一份甲醇和七至八份空气混合。对于汽油,为保证燃烧完全,其燃气比则应为一比十四或一比十五。因此,采用汽油的发动机比采用甲醇的会更节省燃料。
    一、GF6的地面磨合。
    开始磨合使用原包装携带的原厂消音器,厂家建议在还没有充分磨合完成前不要使用加长谐振管。发动机磨合及后期飞行中机油的混合比为18:1。厂家推荐使用92号汽油,如果使用95或更高标号的汽油会使功率降低,磨合和后续飞行使用APC 10×6油动桨。这台汽油机的整体结构和甲醇机没有太大区别,同样需要谐振管增压,需要注意的是增压管要用甲醇硅胶管,其他油管用汽油专用管。这是因为汽油油管不耐高温,增压管和谐振管的连接处温度较高,使用汽油管会导致油管老化破裂。副油针的位置是2圈,主油针4圈,保持4000转/分左右磨合500CC,5000-6000转/分磨合500CC,7000-8000转/分磨合500CC,转速不要太低,汽油机长时间低转速运行会产生较多积碳。如果在7000-8000转/分磨合时发现油门最大也无法到达这个转速,顺时针收紧主油针使发动机达到此转速,此时地面磨车完成。
    二、GF6调试及飞行感受。
    按照厂家的建议此发动机前10个起落仍处于磨合阶段,仍需富油运行。使用加长谐振管后副油针仍在2圈左右,根据发动机运行状态参照甲醇机调整方法做微调,每次调整幅度不要大于0.1圈,热车后怠速稳定在3000转即可,机身抬头转速略升高,低头略下降。高速油针的位置在3.45圈左右,机身平放时最大转速不要超过11000转/分,如果超过此转速,务必逆时针旋转主油针使最大转速保持在11000转/分以下。当飞行10个起落以后可以适当收紧主油针使平放转速在12000转/分,抬头时的转速在13000转/分以下,不要再超过此转速。感觉这个调整方式和甲醇机不同,不需要去找发动机的最高转速,据说超速贫油运行会严重损伤发动机。
    需要注意的是汽油发动机运行温度要高于甲醇机,启动后不要过长时间处于点火状态,一般启动后10秒左右应拔下点火器,使用自动点火器时要注意及时关闭点火,调整怠速不要处于点火或增稳状态,点火和非点火时转速会相差300转左右。特别是飞行中一定不能使用自动点火器的点火和增稳功能,这些都会使热火头温度过高烧毁,我也曾在飞行中因为打开增稳功能烧毁热火头导致发动机停车。
    三、使用心得:
    这台发动机在飞行中会有些不一样的感受,特别是装了了加长谐振管后,澎湃的动力,线性的油门手感,细密紧致的声音,没有普通两冲发动机那种尖锐令人烦躁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干净,没有了甲醇机那么多的废油,一张纸就把机身擦干净,清理异常简便。180cc的油箱愉快飞行15分钟后油箱还有剩油,飞行经济性很好。
    GF6是台好机器,但不太适合新手使用,却能给老模友带来不一样的飞行体验。调试方法和甲醇机有所区别,需要有一定的调试经验。这台发动机热车较慢,地面热车不能让发动机充分进入工作状态,我是地面热车1分钟就直接上天飞,两圈航线飞下来就进入工作状态了。没有进入工作状态的表现就是油门的响应不好,感觉加不上油,一旦热车完成,它的油门响应会特别的跟手。这个发动机磨合要比其他发动机更用心一些,一旦磨顺了,它就能让你激情四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cyNjI3Ng==.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cyNjUyNA==.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cyNTYzMg==.html

这段是TW模友飞行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cyNjY0OA==.html

网友:
坐等国产电热汽油发动机

网友A:
哪里产的6CC汽油机

网友B:
汽油省钱 但是味道太重 灰机都没法放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产的6CC汽油机

这个TW产的,TW佶宏出的发动机,型号是GF6。TW出售的所有翌11都是搭载这款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省钱 但是味道太重 灰机都没法放家里

这个发动机小,所以没啥味。

网友:
怎么买得到这款发动机?

楼主:
某宝搜店铺翌烁模型

网友C:
这款发动机我用了三个月,直接卖了。。。。蓄热钢和火塞是消耗品,平均一个月就得换一次蓄热钢.....可能是我每天都飞的关系吧,,,,实在消耗不起,,我还是乖乖选回rcgf的10cc

网友:
由于x宝买不到这款发动机的配件,每次都有在TW代购,费用不便宜,我选择放弃了,
希望有人能开发一款这样的发动机,不需要蓄热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TW产的,TW佶宏出的发动机,型号是GF6。TW出售的所有翌11都是搭载这款发动机。

这个 6cc 发动机 挺不错 。
俺也打算 买一个来 玩玩

补充:搞个 2.5升 大油箱 飞50公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发动机我用了三个月,直接卖了。。。。蓄热钢和火塞是消耗品,平均一个月就得换一次蓄热钢.....可能是 ...

【蓄热钢】——是个什么配件 ?(是 热火头吗)

装在 气缸里面 的吗 ??麻烦 发个 图片看看 。

楼主:
所有的配件翌烁模型都有卖的,直接旺旺问老板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蓄热钢】——是个什么配件 ?(是 热火头吗)

厂家把这个蓄热的东西叫做燃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6cc 发动机 挺不错 。
俺也打算 买一个来 玩玩   。

2.5升油箱!!吓死我了,这个发动机拉力2kg,用2.5升油箱的飞机全重怎么也要4kg了吧,50%的推重比放在航模上有点悬啊!

网友E:
这种东西,剑走偏锋的。

32级的甲醇发动机,排量不大,本身就省油啊。汽油优势不大。何况加一个那么长的谐振管,笨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剑走偏锋的。

32级的甲醇发动机,排量不大,本身就省油啊。汽油优势不大。何况加一个那么长的 ...

存在即是合理,纠正你一个错误,6CC相当于37级。你之前应该没实际见过长谐振管吧,飞3a或玩油船的老模友都知道这种长谐振管的重量并不大,但带来的功率提升却不小,对声音也有很好的改善,去除了两冲机那种难听的尖锐声。使用原厂短谐振管时,这台发动机的功率大概相当于甲醇35,使用长谐振管后油耗有所增加但功率相当于45级甲醇机。这种发动机不适合新模友,适合老模友去玩,可玩性很好,要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F:
消音器不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存在即是合理,纠正你一个错误,6CC相当于37级。你之前应该没实际见过长谐振管吧,飞3a或玩油船的老模友 ...

我曾经有一本书,叫做1978年航模模型比赛什么的

里面有大量资料介绍谐振管

剑走偏锋这个词没错的。     你总不能说甲醇的就不能用谐振管啊,只是现在懒得用了,比赛时候才用那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有一本书,叫做1978年航模模型比赛什么的

里面有大量资料介绍谐振管

我什么时候也没说甲醇不用长谐振管啊,大量的3a机搭配ys+谐振管。也没有什么是懒得用,只是成本和追求不同。作为一个模友还是那句话,什么事都要自己或身边的老模友经历过了才知道,不要想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消音器不轻吧。

这个谐振管145g左右,短消音器78g,比之前只重了70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谐振管145g左右,短消音器78g,比之前只重了70g左右。

还是 谐振管 好,提升功率、减少噪声,不让敌人发现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发动机我用了三个月,直接卖了。。。。蓄热钢和火塞是消耗品,平均一个月就得换一次蓄热钢.....可能是 ...

电热的汽油机,OS早先上市的时候身边几个朋友尝鲜了,结果都是转卖了。。

网友:
这种发动机还真是少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消音器不轻吧。

玩的都是噱头

网友:
期待空机及发动机尽早铺货,造福模友

网友(2020-02-11):
我朋友也在用这种发动机,不好调。现在油门杆收到一半就熄火,只有高速没有低速。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20-10-25):
完美发动机,精品飞机

网友H:
排量决定油耗.和烧什么油毛关系.如果飞120cc汽油机就像喝水一样.又不是天天飞周末才飞几次还真不用纠结烧这点油.如果哪么太纠结油耗就飞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排量决定油耗.和烧什么油毛关系.如果飞120cc汽油机就像喝水一样.又不是天天飞周末才飞几次还真不用纠结烧这 ...

同排量,甲醇和汽油的油耗是不一样的,两者的空燃比不同,汽油的空燃比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排量,甲醇和汽油的油耗是不一样的,两者的空燃比不同,汽油的空燃比更高。

玩油机不用纠结油耗,鸡都炖汤了还纠结放多少胡椒啊?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C:
这款发动机我用了三个月,直接卖了。。。。蓄热钢和火塞是消耗品,平均一个月就得换一次蓄热钢.....可能是 ...

RCGF 10怎么样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现在市面上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