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A D6充电器拆解+艾默生R24-2200电源接线改造

楼主(2019-03-12):
入手了一个HOTA D6充电器 搭配艾默生R24-2200电源
先说说充电器
D6为双路充电器 单路功率325W 放电功率15W(外接电阻可达到325W)  最大支持6S电池  手机无线充电功能  一个USB5V 2.1A接口和micro usb接口用于升级固件(官网固件非最新 不要升级)按键为一个通道选择按键和一个飞梭键 操作比较方便
此外还有一个带内置电源的版本(D6 PRO)  内置电源功率为200W  对于450模友来说 基本够用吧 也更加便捷
下面进行拆解
上盖一共有4颗螺丝 有两颗螺丝在屏幕贴膜下面

电路板为黑色 元器件布局合理

可以看到 电路板上部还有较大空间 这个是内置电源的位置(D6 D6PRO 外壳相同) 从风扇的位置看 风扇主要是给电源散热的
电路板下面有一块散热片

散热片下面是放电电阻和mos管

输入和输出插头为AMASS  XT60

上盖部分

无线充电模块

按键和屏幕模块

此外可以看到上面这块电路板有个白色区域 推测是蓝牙模块的位置 官网app但是无法下载 应该是还没开发完整或者去掉了这个功能

艾默生电源插头比较特殊 所以我选择直接焊接的方法
插头

焊接输入线

焊接输出线

上电测试

充电器显示电源电源为26.8V

3S 15A充电测试 电源电源为26.6V

另外想问一下 电源指示灯右侧的橙色灯闪烁是代表什么意思(拍不到闪烁  拍的为亮的时候)

总的来说 D6充电器性价比不错  功能够用 操作方便 体积小巧 方便当作外场充电器
后续 将通过长时间使用 看看D6充电器会不会有什么毛病之类的

网友:
正观望这充电器

网友A:
电源那个灯不用管,那是通讯未连接的警示灯,就是输出口那一排小针。只要面板第三个不亮红灯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不晓得价格如何

网友B:
电源不错 哪买的?

网友:
我买的是D6 pro带电源版本的,暂时用着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充电器精度如何,这个价格值得入手吗

网友C:
一直关注这个充电器了,据说这个充电器与艾斯特有关,准备着手PRO版的,主要考虑就是有内置电源,方便省心。但一直没有介绍使用这个充电器的文章。关注中。

网友:
关注中,双路是吸引点,期待更多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错 哪买的?

淘宝买的

网友D:
哇大佬 不错的!HOTA D6+了解一下?准备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大佬 不错的!HOTA D6+了解一下?准备入!

这个就是自带300W电源  外观也不一样  其他应该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自带300W电源  外观也不一样  其他应该没区别

是的 我手机7没有无线充电 没必要买D6 ,打算买D6+

网友:
电路和风格同ISDT 艾斯特太像了,估计有些关联。散热都是差不多的
升降压都是4开关Buck-Boost电路 如果MOSFET也是TechCode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关注这个充电器了,据说这个充电器与艾斯特有关,准备着手PRO版的,主要考虑就是有内置电源,方便省心 ...

是不是一家的,电路风格包括结构都很像

网友:
刚买了个,买的时候没注意,其实说双路15a,只能5s电池及一下,6s就不行,毕竟一路就325w

网友F:
6s最大也就12a左右,充4200,5200就比较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最大也就12a左右,充4200,5200就比较慢了

你不说我还没算过  刚刚实际试了一下  充6s电池  从3.8开启充  最大电流是13.6A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不说我还没算过  刚刚实际试了一下  充6s电池  从3.8开启充  最大电流是13.6A

请问下,是可以双路6s,总电流13.6还是单独电流13.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是可以双路6s,总电流13.6还是单独电流13.6?

双路都可以

网友H:
这个爱默生的电源多少钱买的,我今天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全新的中兴的zxd2400通讯电源改的可调电源。24v下最大输出50a。花了600不到,你对这个有了解吗,这个电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爱默生的电源多少钱买的,我今天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全新的中兴的zxd2400通讯电源改的可调电源。24v下最大 ...

电源这个我不太了解  我这个200买的 是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家的,电路风格包括结构都很像

据说这家是把爱死她的主工挖过去搞的。

网友(2019-05-26):
据说不350元就拿下了

网友:
hota d6 pro用户路过。做工扎实,半年多使用下来无任何问题,自带AC输入是我选择的最大理由。固件更新方便,不像某斯特还要单买升级数据线,做工也垃圾

网友:
感觉单路325W还是小了点,单路350W能够达到6S下 15A充电速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观望的人一直观望,该买的早都买了用了,人生看能让你们观望多少次。

网友:
技术贴,点赞

网友I(2019-08-15):
这个充电器精度如何?
能告诉一下充电器的官网地址吗?我百度了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充电器精度如何?
能告诉一下充电器的官网地址吗?我百度了没有找到

精度还可以   官网我也找不到了

网友J:
用了很久了。 非常好用。 。。 还是建议 d6 pro  虽说是 自带ac 200w 。但是  这个 充电器 2路之间会自动匹配电流。 充分利用  电池 平衡这段时间。。。。切换2路之间的充电 电流。。。很好用的。。

网友(2019-10-04):
我也刚刚入了个d6 Pro ,感觉自带电源方便一些,不过我用要用表测量电池的电压跟充电器显示的有细微的区别,不知道哪个不准。双路充还是蛮方便,体积也不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了很久了。 非常好用。 。。 还是建议 d6 pro  虽说是 自带ac 200w 。但是  这个 充电器 2路之间会自动匹 ...

不带AC电源的两路之间也会自动匹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带AC电源的两路之间也会自动匹配吗

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那个灯不用管,那是通讯未连接的警示灯,就是输出口那一排小针。只要面板第三个不亮红灯就没有问题。

专业,高手在民间

网友:
我买了这个充电器,PRO版的,大半年了,挺方便,效果也不错,暂时把308束之高阁了。充3200的电池,十多分钟就可以了。小巧玲珑有内置电源,真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