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goggles re与肥鲨hd3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9-03-12):
玩模型好久了,但是刚刚喜欢上穿越机。这几天正在选择视频眼镜,查了很多文章,都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从参数价格方面帮我分析分析,我查到的结果是,肥鲨hd3加上高频头需要3700-3800左右,glggles re需要2600左右,两个差了1000元之多。我目前查到的信息是肥鲨的信号好像比大疆好一点,大疆的显示效果要好一点,另外就是大疆可以搭配自家的飞机当做显示用,我手里到是还有几台大疆的飞机,这样就比较难抉择了,不知道选哪个好了,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大疆又大又重又热!我后悔买了,5.8G图传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天空端有点大和重能匹配的架子少,除非自己切!

楼主:
个头确实很大。5.8g的图传没问题么?不会信号不好 么?

网友:
那个大疆有延迟,高频头是啥

网友(2019-04-23):
楼主入了哪款了,反正我相中re了😏

网友:
大疆的模拟和数字高清图传的我都用过,模拟的很一般,配合天空端效果非常好,缺点就是眼镜重图传体积大不好装机。再就是炸坏了肉疼。

网友:
玩穿越当然肥鲨